程序调用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个问题,是不是写的子程序,如果不调用,就不占用程序空间呀?

我去掉了几个没调用的程序,编译后,显示占用程序空间不变。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搜索过这个问题,记得是开发软件里面设置的。

网友A:
这跟你的编译优化设置有关,可以全编译,那就占空间。可以优化编译,无用的代码段就可能会被忽略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跟你的编译优化设置有关,可以全编译,那就占空间。可以优化编译,无用的代码段就可能会被忽略掉。

谢谢!我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是这样设置的:

看帮助文件,选最高编译优化级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帮助文件,选最高编译优化级即可。

谢谢,选择最高优化对程序运行没影响吧,我主要担心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帮助文件,选最高编译优化级即可。

我选最高级优化,少了这么多,太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选择最高优化对程序运行没影响吧,我主要担心这个

有可能会有影响,这可以通过合理的程序结构来避免。可以先低级优化调试,确认没有问题再进行高级优化。

网友C:
如果你在MDK上编程,可以了解下keep关键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选最高级优化,少了这么多,太狠了

如果少了很多,说明你的编程效率太低了,该补补编程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会有影响,这可以通过合理的程序结构来避免。可以先低级优化调试,确认没有问题再进行高级优化。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在MDK上编程,可以了解下keep关键字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少了很多,说明你的编程效率太低了,该补补编程技巧。

奥,我是个菜鸟

网友:
代码里不用的东西没有明显的保留标志都会去掉。即便你不开优化,编译器还是会做最基本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