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变送器防爆款有没有可以转动180度的

楼主:
如题,市面上有没有压力变送器防爆款产品可以左右旋转180度的产品,而且还需要仰俯角转动45度,因为涉及这个产品要装太阳能电池板,考虑人的视角问题,所以要能仰俯角转动,左右旋转,找了很久没找到市面上有这种。意图如下图,这个图在结构上肯定不合理,只是一个示意。

网友A:
增加个万向旋转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个万向旋转头

万向旋转头,过线孔的密封效果好吗,主要是要有一定阻尼力,不然太容易转动也不行,像阻尼转轴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向旋转头,过线孔的密封效果好吗,主要是要有一定阻尼力,不然太容易转动也不行,像阻尼转轴那种

其实要求压力变送器显示屏能旋转即可,没必要整体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求压力变送器显示屏能旋转即可,没必要整体旋转

显示屏是固定在变送器壳体上的啊,用螺钉固定的,不旋转产品如何做到你说的值旋转显示屏啊?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是固定在变送器壳体上的啊,用螺钉固定的,不旋转产品如何做到你说的值旋转显示屏啊?请教下

用途不一样,设计要求不一样,不了解楼主的设计要求。只是建议

可以查看一下TEM5800

显示器可 310° 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途不一样,设计要求不一样,不了解楼主的设计要求。只是建议 可以查看一下TEM5800 显示器可 310& ...

我这个设计要求就如图所示,黄色这部分是外壳,里面有个显示屏是固定在这个黄色外壳上的,只能通过手动旋转外壳来实现左右和上下的转动。我看看你说的这个TEM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