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5101低压差线性降压恒流驱动IC

楼主:
AP5101是一款高压线性LED恒流芯片,高效率、外围简单、内置功率管,适用于2-55V输入的高精度降压LED恒流驱动芯片。
最大电流2.0A。
AP5101可实现内置MOS做1.0A,外置MOS可做2.0A的。
AP5101内置温度保护功能,温度保护点为130度,温度达到130度时,输出电流慢慢减小,达到保护芯片电路功能。
AP5101带PWM调光功能,可通过DIM脚用PWM信号调节LED输出电流。
AP5101采用ESOP封装。

产品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2-55V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1000mA
可过EMI干扰
恒流精度高,±5%
0-100%占空比控制
VDD电压:2-100V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MOS可做1A,也可在外置MOS做2A

应用领域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手电筒
汽车灯照明,LED线性恒流驱动,台灯
LED矿灯、LED指示灯等

网友:
AP5126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内置功率管,适用于 12-80V 输入的高

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

15W,最大电流 1.2A。

AP5126 可实现全亮/半亮功能切换,通过

MODE 切换:全亮/半亮/循环模式。

AP5126 工作频率固定在 140KHZ ,同时内置

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

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

下的电流精度。

AP5126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12-80V 输

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