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简易手环

楼主:
买鞋送的,特别简易,以为有二极管呢,结果拆开就是电路板,把二极管也集成到PCB内部了,真是到了极致,只是拆开之后,只有一个码段亮了,其他的都不亮了,

网友:
这垃圾也配叫手环,忽悠老人和孩子的吧

网友:
这个只能显示时间吧。

网友:
“二极管集成到PCB内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再去仔细观察吧。

网友:
这个就是那会儿的电子表吧……不能说是手环

网友:
这个东西要出去卖,确实有点坑蒙拐骗的味道

网友A:
应该还有电池吧,

是小锂电池软包还是纽扣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是直接在焊盘上飞的晶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电池吧, 是小锂电池软包还是纽扣

两枚纽扣电池,一次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是直接在焊盘上飞的晶圆吗?

不能叫“圆晶”,是管芯。管芯基座直接焊到PCB上,再用触丝连接另一级,跟封装成品LED类似,只是没有外封,拆开稍不小心就可能碰断触丝。廉价数码管其实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chunyang大佬见多识广,小朋友拆的,我也没看明白

我还是 听佩服人家的设计的

说手环过了,就是个简易手表,是我用词不当,见谅

网友:
我也收到过送的,质量太次,没玩一天,就让我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叫“圆晶”,是管芯。管芯基座直接焊到PCB上,再用触丝连接另一级,跟封装成品LED类似,只 ...

管芯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叫“圆晶”,是管芯。管芯基座直接焊到PCB上,再用触丝连接另一级,跟封装成品LED类似,只 ...

拆过一个国产扫描仪 里边的光电二极管阵列也是直接金线飞到焊盘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过一个国产扫描仪 里边的光电二极管阵列也是直接金线飞到焊盘上的

从十几年前开始,廉价产品里都已用的是铝线了,金线仅见于高频、高速和大功率场合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unyang大佬见多识广,小朋友拆的,我也没看明白 我还是 听佩服人家的设计的 说手环过了,就是个简 ...

说“手环”也不错,手环和手表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表盘(包括数字表盘)。表盘的造型与表带部分区别明显且是可以随时观看的,手环则一般不会常亮显示,且造型与传统的表盘差别明显。

网友:
应该是除了电池、晶振、数码管外,其他元件都集成了牛屎芯片内了。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