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主要器件说明

楼主:
DIY中主要使用到的器件:

  • LED灯
  • WS2812灯环
  • ESP-WROOM-02模块
  • TTP223
  • CH330N
  • TP4054
  • 74LVC1G32

注:图示价格仅作参考

LED灯,因为行业的竞争,使得网上不到2元包邮的LED很多,大家找一个合适的就行,主要使用它的外壳。或者找一个旧的/坏的LED灯也可以。最好是塑料外壳的,容易拆开和挖孔,金属外壳的容易影响触摸效果。

WS2812灯环,需要根据LED灯的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通常5W的LED灯内径是4.3cm左右,可以使用8颗WS2812灯环(外径3cm),价格不到3元。更大功率的LED灯内径也更大,可以使用更多的WS2812灯环,大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

ESP-WROOM-02是乐鑫的ESP8266模块,体积小,价格便宜。数据手册:https://www.espressif.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ation/0c-esp-wroom-02_datasheet_cn.pdf

TTP223是单触摸芯片。体积小,成本低,使用简单。为了防止误触发,使用了两颗TTP223,只有当它们同时触发后才会打开电源,启动ESP8266。TTP223兼容的型号有AM01B、SD8223L等。

74LVC1G32是单逻辑门芯片,用于判断两路触摸输出,只有同时触摸时才输出低电平,减少误触发几率。

CH330N,8脚的USB转TTL 串口芯片,功能和CH340类似,但是引脚更少,容易焊接。

TP4054,小封装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最大充电电流600mA,可以通过电阻调整充电电流。参考设计中使用了5.1K电阻,最大充电电流是 1000/5.1 = 196mA。

网友A:
器件都出场完毕,楼主下一步想做什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都出场完毕,楼主下一步想做什么,期待

预备开始做板、买元件和焊接了

网友:
棒棒棒!!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