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时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
最近用到下面这样一个电路,用一个5551控制MJD127,进而控制36V的通断。

现在不明白的是R2这个电阻阻值的选取,要选取多大才能使Q1进入饱和状态,假设输出的+36V_OUT最大功耗在500mA

网友:
“现在不明白的是R2这个电阻阻值的选取,要选取多大才能使Q1进入饱和状态”

这要看Q1电流放大倍数 β 有多大。

T1饱和时,Q1基极流出的电流近似为36V/R2,如果这个基极电流乘以Q1电流放大倍数 β 后超过Q1负载电流,则Q1进入饱和。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发现Q1不能进入饱和(管压降大),则减小R2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持续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发现Q1不能进入饱和(管压降大),则减小R2即可。

这个是Q1数据手册的截图,不太明白测试条件里Vce和Ic的含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Q1数据手册的截图,不太明白测试条件里Vce和Ic的含义

测试条件里面Vce就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测试过程中并不变化),Ic是集电极电流。

这里说的是当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为-4V,集电极电流为-4A时,电流放大倍数至少1000。当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为-4V,集电极电流为-8A时,电流放大倍数至少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条件里面Vce就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测试过程中并不变化),Ic是集电极电流。 这里说的是当 ...

那老师在请问一下我要算三极管饱和状态时R2的阻值,β应该怎么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在请问一下我要算三极管饱和状态时R2的阻值,β应该怎么取呢?

电流放大倍数取可能的最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Q1数据手册的截图,不太明白测试条件里Vce和Ic的含义

这才是有参考价值的图表,Ic=500mA在常温的hFE约2200,考虑到冬天户外-20度甚至工业产品-40度的下限,hFE将小至1250/1200,取2倍的过饱合系数,最好提供0.833mA的Ib, R1已经耗掉0.14mA, 故流经R2的电流约需1mA, 即R2取值33K为宜

网友C:
51K不是说不可以,不过低温条件下会有一定的产品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K不是说不可以,不过低温条件下会有一定的产品工作不正常

谢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K不是说不可以,不过低温条件下会有一定的产品工作不正常

大神,这是之前这个电路MJD127开管时MJD127的输出波形,这个脉冲问了一下三极管技术支持,他说是管子的特性,具体是什么问他也不太清楚,请问大神达林顿管开管时的特性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是之前这个电路MJD127开管时MJD127的输出波形,这个脉冲问了一下三极管技术支持,他说是管子 ...

示波器屏幕截图看不出横轴标度,即看不出脉冲周期,不大容易判断。

一般地说,这种阻尼振荡,多半是负载(包括线路分布参数)引起的,而不是三极管本身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