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开箱测试及平台的建立

楼主:
    周日收到的CH579M-R1开发板,因同时收到了南芯SC8905评测板,为安装TTF转USB驱动耽误了几天,SC8905评测平台建好之后才开始建立CH579M的开发平台,因此算是迟到的开箱贴吧。下图是CH579M-R1开发板:

    我使用的是Keil5开发平台,打开资料中的例程,升级了厂家提供的pack之后,Keil顺利地找到相应的芯片:

    为了测试下载烧录,我直接将厂家的例程编译,生成了hex文件,然后通过WCHISPTools进行下载尝试,首先选择的是USB方式下载,在按下DownLoad键的同时连接USB线到电脑上(见下图):

    进入WCHISPTool,选择“32位 CH57X系列”的标签,下载方式为USB,此时USB设备列表中出现了“型号CH579-1号设备”,如下图:

    在“用户程序文件”中选取要下载的hex文件,点击“下载”按钮,首个程序便顺利下载完毕:

    之后再尝试串口方式下载,用TTF转USB模块连接好串口:

    选择好下载方式,在串口设备列表中出现了COM4设备号:

    点击下载按钮,然后就一直“等待设备接入”,好一会都没有接入成功:

    在等待的过程中多次按复位键也不行,按照手册说明将PB22通过杜邦线接地,然后再下载测试也未获得成功。

来自 2楼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网友A:
WCHISPTool 是配套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CHISPTool 是配套工具吗?

    是的,配套的下载工具,可以直接连接USB或串口下载。不过我的串口下载实验没有成功,原因待查。

网友B:
楼主您好,因为我也遇到过串口的问题, 应该这样操作:出料BOOT连接GND外,先连接好串口,不上电,点下载后提示“等待设备接入”后,拨动上电开关到ON即可以提示连接下载什么的,串口下载速度也很快!

网友C:
老哥,按住Download按键,然后重新拨动开关上电,可解。

So TM what......?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指点!我换了一个USB To TTL模块,串口下载也成功了,应该是原来的模块有问题。

  这是测试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按住Download按键,然后重新拨动开关上电,可解。

谢谢!是USB To TTL模块的问题,换了一个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因为我也遇到过串口的问题, 应该这样操作:出料BOOT连接GND外,先连接好串口,不上电,点下载后 ...

谢谢!经测试是USB To TTL 模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也申请到了CH579M-R1-1V2,可是我测评编译时,总是提示编译器问题,KEIL6、KEIL5,都报错,而且我手里的程序和这块板子不一样,在官网下载的例程包例程缺少文件,请问有完整的例程吗?我搜索了一天,只看到测评,而没有例程。

网友:
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提供了项目文件的压缩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