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的PWM电路,输出的PWM信号会有正弦波在里面?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multisim仿真的PWM电路,输出的PWM信号会有正弦波在里面?如果后面加上其它电路就可能没有了?

网友:
你的两个输入信号都是正弦波,其中一个恰好是1kHz,当然输出信号中含有1kHz成份。

网友A:
载波用的三角波也一样的,两个信号比较,输出为矩形波,为什么会随着输入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载波用的三角波也一样的,两个信号比较,输出为矩形波,为什么会随着输入变化呢?

把C5、C6两个电容短路掉,R6~R9四个电阻开路。

两个信号发生器加上4V左右直流偏置。再看看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载波用的三角波也一样的,两个信号比较,输出为矩形波,为什么会随着输入变化呢?

另外,把你的仿真示波器输入改成直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