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跟1117-5这俩电源的能不能用在±0.05的地方?

楼主:
有个传感器,供电要求5V ±0.05V,用7805或者AMS1117-5V,符合吗

网友:
不能,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7805输出的电压不一定正好是5.00V,有比较大的偏差,而且与输出电流有关。

网友:
这种要求 要使用精密稳压,常规的稳压电源精度达不到,另外一般开关电源纹波在0.05V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网友A:
要用电压基准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电压基准源芯片

TL431手册写1-100MA,我只要10MA,可以吗

网友:
再请教下,TL431的SOT23封装的电流多少? 手册没找到

网友:
TL431生产厂商很多,  手册可以到TI 官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