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型隔离开关RS550完美替代FSA550,DIO1500

楼主:
润石科技推出的耗尽型音频模拟开关 RS550,耗尽型隔离开关RS550完美替代FSA550,DIO1500,是一颗高性能、四路单刀单掷、常闭的耗尽型模拟开关,耗尽型工艺技术允许器件在没有电源电压时导通,在有电源电压时断开内部开关,适用于降噪耳机和蓝牙耳机等产品的应用,主要功能是用于外部 Line in输入信号和降噪芯片输出之间的切换或者隔离。 RS550提供了超低的导通电阻和非常小的导通电阻平坦度,这一点有利于提高音频的保真度,降低输出信号的 THD+N,另外也提供了优于 -80dB以上的音频隔离度。本文主要从应用的角度,详细介绍了RS550的应用框图、具体电路、时序操作、以及应用上的设计要点。

1. 耗尽型音频模拟开关RS550简介

耗尽型音频模拟开关 RS550,内部是四路单刀单掷开关,由于采用了耗尽型的MOS工艺,其与正常的模拟开关逻辑相反,表现为存在VCC电源电压时,开关内部断开以隔离两端信号,而没有VCC电源电压时,开关内部闭合。RS550的导通电阻是0.5Ω,导通电阻的平坦度为0.01Ω,可以有效的降低驱动耳机喇叭这种低阻抗器件时产生的音频失真。 RS550最大的应用场合是在降噪耳机中,Line in 输入信号与降噪芯片自身输出信号的切换或者隔离。耗尽型隔离开关RS550完美替代FSA550,DIO1500

2.RS550的应用框图

3. RS550的时序操作

由于RS550上电后需要150us时间才会断开内部开关,而掉电后,需要200us时间才会闭合内部开关。所以RS550与降噪芯片的时序问题需要关注,不合理的上下电时序,会导致RS550把降噪芯片输出的直流偏置电压拉低,导致降噪芯片无法启动。因此建议系统中使用LDO RS3236给降噪芯片供电,利用EN使能引脚可以控制供电。耗尽型隔离开关RS550完美替代FSA550,DIO1500

4.RS550 的设计要点

总的来说,RS550应用上首先要注意上下电时序问题,回顾 Figure 5中,在降噪芯片差分输出端多增加两组可选的模拟开关 TS5A23166,是因为有些降噪芯片的输出引脚,也就是其内部功放的输出端,在降噪芯片掉电后,不是高阻态,当并联在 Line in 信号上时,会造成音频信号的失真,所以增加两组断电后能有效隔离两端的模拟开关。如果确认降噪芯片断电后输出引脚是高阻态,那么可以不用这两组模拟开关,直通即可。

RS550 的引脚中,有SEL0,SEL1两个引脚,它们是用于调节RS550内部的时钟频率,因为有些产品上面可能有FM模块,500kHz左右的频率可能会对FM模块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所以增加SEL0,SEL1两个引脚用于调节时钟频率,错开干扰频段。在RS550 的WLCSP 封装中,内部的 B2,C2引脚不容易打过孔,建议在没有FM模块的产品上,直接把焊盘B2,C2连接到下方的 GND 焊盘上,降低PCB生产成本,或者可以直接选用QFN-2.5×2.5的封装。耗尽型隔离开关RS550完美替代FSA550,DIO1500

另外RS550的供电电压建议控制在1.6V - 3.0V范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RS550内部开关导通时和断开时,通道上面允许的最高电压值不一致,建议统一控制在 ±1.6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