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温度检测电路 问题如图

楼主:
NTC温度检测电路  问题如图

网友A:
可以省电啊,不测的时候IO设置为输入,测试的时候设置为低电平。

网友B:
同意楼上,1是为了做低功耗,2可能是为了减小热敏电阻自身的发热,采样时通电,采集完后立马断电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1是为了做低功耗,2可能是为了减小热敏电阻自身的发热,采样时通电,采集完后立马断电散热

控制NTC_GND拉高或者拉低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省电啊,不测的时候IO设置为输入,测试的时候设置为低电平。

设置为输入?贴个代码  我跟他讲讲 APP转岗做嵌入式的  搞死人啊  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置为输入?贴个代码  我跟他讲讲 APP转岗做嵌入式的  搞死人啊  他

代码你就自己写一下吧,GPIO的基本功能,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不同单片机用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你就自己写一下吧,GPIO的基本功能,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不同单片机用法是不一样的。

我明天叫他把这部分代码给我  我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控制NTC_GND拉高或者拉低是吗

是,NTC-GND输出高,相当于NTC这部分电路基本没电流通过了。或者说你的IO有OD开漏输出模式,那NTC_GND输出高阻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NTC-GND输出高,相当于NTC这部分电路基本没电流通过了。或者说你的IO有OD开漏输出模式,那NTC_GND输 ...

输出高阻?不应该是输入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你就自己写一下吧,GPIO的基本功能,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不同单片机用法是不一样的。

void Beep(int iNum)
{
 int i, j;

 DrvGPIO_PT9_EnableOUTPUT(0x01);
 DrvGPIO_PT9_EnableOUTPUT(0x02);
 for(i = 0; i < iNum; i++)
 {
  for(j = 0; j < 90; j++)
  {
   DrvGPIO_PT9_SetPortBits(0x01);
   DrvGPIO_PT9_ClrPortBits(0x02);
   Delay(43);//Delay(125);130
   DrvGPIO_PT9_ClrPortBits(0x01);
   DrvGPIO_PT9_SetPortBits(0x02);
   Delay(43);//Delay(125);130
  }
 }
// if(iNum > 1)
//  Delay(10000);

 DrvGPIO_PT9_DisableOUTPUT(0x01);
 DrvGPIO_PT9_DisableOUTPUT(0x02);
}

版主帮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高阻?不应该是输入模式吗

NTC_GND这个IO应该是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和高电平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NTC就能测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C_GND这个IO应该是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和高电平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NTC就能测温了

不测试的时候是拉高到MCU的VCC而不是作为输入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TC_GND这个IO应该是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和高电平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NTC就能测温了

输出?不测试的时候很多人说拉高或者作为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不测试的时候很多人说拉高或者作为输入

NTC_GND这个脚怎么用都可以,OD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高阻态,PP推挽模式下输出高电平,输入模式,这三种都可以,只要能够阻止电流流入IO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省电啊,不测的时候IO设置为输入,测试的时候设置为低电平。

设为输入应该也有几种模式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TC_GND这个脚怎么用都可以,OD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高阻态,PP推挽模式下输出高电平,输入模式,这三种都 ...

只要能够阻止电流流入IO就可以了---------这个跟软件设置有关系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为输入应该也有几种模式的吧

如果不关心低功耗,怎么用都可以。如果需要低功耗,就需要仔细优化。一般GPIO都支持高阻输入,不使用内部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够阻止电流流入IO就可以了---------这个跟软件设置有关系不

有 io最好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关心低功耗,怎么用都可以。如果需要低功耗,就需要仔细优化。一般GPIO都支持高阻输入,不使用内部 ...

要考虑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io最好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贴一段代码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