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R2F SPI速率调节设置方法

楼主:
请教一下CC2640R2F SPI的速率可以调整方法?

/*! @brief SPI bit rate in Hz
     *
     *  Maximum bit rates supported by hardware:
     *  Device Family | Slave Max (MHz)    | Master Max (MHz) |
     *  ------------- | ------------------ | ---------------- |
     *  MSP432P4      | 16 MHz             | 24 MHz           |
     *  MSP432E4      | 10 MHz             | 60 MHz           |
     *  CC13XX/CC26XX | 4  MHz             | 12 MHz           |
     *  CC32XX        | 20 MHz             | 20 MHz           |
     *
     *  Please note that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use case, the driver may not
     *  support the hardware's maximum bit rate.
     */
    uint32_t         bitRate;

可以修改 bitRate

例如:3mhz 设置为:

SPI_Params.bitRate = 3000000 (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