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输出波形的频谱图

楼主:
才开始做锁相环相关的产品,频谱图都看不懂,图中出现这个凹槽是代表什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希望大佬们能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
相位噪声、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凹槽在相噪谱上就是1Mhz后面的相噪抬升,现在已经解决了,将HMC704锁相环HIK模式关闭,并更改环路相位裕度就把后端压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凹槽在相噪谱上就是1Mhz后面的相噪抬升,现在已经解决了,将HMC704锁相环HIK模式关闭 ...

用的704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