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是共基极放大电路电路图 此类型电路是从发射极输入信号,从集电极输出信号 但是图示中三极管的be结方向是向外 如何理解输入信号从发射极输入?

网友:
箭头方向仅仅是表示直流电流在三极管中的方向。

信号从发射极输入,应该理解为Uin这个交流信号时而使发射极流出的电流减小,时而使发射极流出的电流增加。

网友:
其实,对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也是一样。对NPN管,基极电流总是从外部流入基极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也是时而使流入基极的电流减小,时而使流入基极的电流增加。

网友:
当然,“时而……时而……” 是对小信号的甲类放大工作而言。无论是共发射极电路还是共基极电路,都可以工作在乙类状态甚至丙类状态。工作于乙类状态时,就没有 “减少” 一说。

网友:
个人觉得共基极电路更多的应用在数字电路上,早期的TTL输入一般是这种共基极电路,VE高的时候,三极管截止,VOUT就高;VE低的时候,三极管导通,VOUT输出就低。

另外就是射频电路上也比较多。射频信号比较小,VE变换就会引起VC的变化,换句话说,要改变VC,就要控制IB的电流,可以通过控制VBE电压来改变IB的大小,VBE就可以改变VB(共射极),也可以改变VE(共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