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905 EVM测评】+放电输出调压

楼主:
前天拿到南芯的开发板后感觉很强大的,开关管都集成在那么小的一个IC里,最大电流可达6A,还可以双向工作,带I2C输出调压调流,完全可以做成一个输出可调的稳压电源使用了,以后做实验就方便了。还是先完成任务吧!

1,电脑安装USB转I2C驱动。插入调试工具后,电脑会显示不能识别设备,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一个有!的设备。这时点击这个设备,重新安装驱动,选择从网站上下载的DLL文件即可。安装成功后,插入调试工具电脑设备管理器会显示如下图设备连接。

2,设置开发板工作模式为放电输出,且选择内部设置VBUS输出电压。设置方法如下图所示。

3,改变输出电压,见评估板用户手册。

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总结:整个测试过程简单明了,基本上按用户手册操作就很容易上手,上位机界面使用也很方便简洁,因此才能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后面还会进一步测试输出的恒流精度,输出电流的偏差范围,最大电流输出的温度。先上交作业要紧!

批注 2020-09-11

来自 2楼

南芯SC8905 EVM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4-1-1.html

网友:
这波操作  专业哦  保护好板子  别掉了

网友A:
USB转IIC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附送的工具里有的,没看是什么方案。

网友:
性能怎么样?

网友:
调压很方便的,输出电压精度也可以,还没有带载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转IIC用的什么方案?

使用的南京沁恒的CH341T。

简单方便,但时序不是特别标准,若要用来控制SMBus从机需慎用。

@沁恒USB单片机

@我芯永恒

有没有考虑出一颗更好用的USB转I2C芯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南京沁恒的CH341T。 简单方便,但时序不是特别标准,若要用来控制SMBus从机需慎用。   ...

在LC查了下价格,样品10块钱多,还是比较贵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LC查了下价格,样品10块钱多,还是比较贵的哈哈

没说这玩意便宜呀

上位机开发起来简单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南京沁恒的CH341T。 简单方便,但时序不是特别标准,若要用来控制SMBus从机需慎用。   ...

您好,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CH341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使用上哪里没注意,可以联系一下我们CH341技术支持张工:025-52638360或邮箱zhangj@wch.cn。

另外,立创上是立创样品价哦,实际单价可以直接联系沁恒原厂销售咨询。沁恒原厂也是可以提供免费样片给各位工程师测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这玩意便宜呀   上位机开发起来简单点而已。

立创上是立创样品价哦,实际单价可以直接联系沁恒原厂销售咨询。沁恒原厂也是可以提供免费样片给各位工程师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