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PWM呼吸灯及串口通讯实验

楼主:
    原准备直接编译下载厂家的BLE例程,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打开了peripheral项目文件,尝试编译但出错,主要错误是缺少宏定义(如下图),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宏定义的文件,无法排错,于是乎只好换做其它实验。

    首先抄jinglixixi老师的作业,测试了呼吸灯。我是直接用板上的LED3和LED4,通过PB0和PB1驱动,下面是程序代码,开始按照延时500毫秒运行,呼吸灯的变化太慢,后来改为延时50毫秒,效果才好一点:

int main()
{
    char i;
      GPIOB_ModeCfg(GPIO_Pin_0, GPIO_ModeOut_PP_5mA); // PB1 - PWM6
    GPIOB_ModeCfg(GPIO_Pin_1, GPIO_ModeOut_PP_5mA); // PB1 - PWM7
    PWMX_CLKCfg( 4 );
    PWMX_CycleCfg( PWMX_Cycle_64 );
    while(1)
    {
        for(i=0;i<64;i++)
        {
                      PWMX_ACTOUT( CH_PWM6, 64*i/64, Low_Level, ENABLE);
            PWMX_ACTOUT( CH_PWM7, 64*i/64, Low_Level, ENABLE);
            mDelaymS(50);
        }

        for(i=64;i>0;i--)
        {
                      PWMX_ACTOUT( CH_PWM6, 64*i/64, Low_Level, ENABLE);
            PWMX_ACTOUT( CH_PWM7, 64*i/64, Low_Level, ENABLE);
            mDelaymS(50);
        }
    }
}

     呼吸灯实验的视频压缩文件有25M多,上传不了,明天再补照片。

    之后实验了串口通讯,使用的是厂家提供的UART1项目范例,未作任何修改,只是调试时开始用的是沁恒的一个TTF转USB模块,电脑能认串口,但无法收发数据,后来改用淘宝买的模块,测试成功了,下面是测试的照片:

    就是无法通过TTF转USB模块供电,需要另外为开发板供电,我就用了一个充电宝,下载测试比较麻烦,需要换线。

    下面是串口调试工具测试的截图:

来自 12楼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网友A:
看起来是缺少了头文件,typedef自定义数据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缺少了头文件,typedef自定义数据类型

应该是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头文件在哪。

网友:
补上呼吸灯实验的照片:

网友B:
谢谢夸奖,这个呼吸灯还是抄袭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夸奖,这个呼吸灯还是抄袭您的呢。

谈不上,技术是大家的,期待新贴。

网友C:
弄个GIF看呼吸灯效果会更好

推荐一个开源的gif转换软件ScreenToGi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个GIF看呼吸灯效果会更好 推荐一个开源的gif转换软件ScreenToGif

谢谢版主推荐,正在下载安装。之前曾下载安装了多个转换软件或在线转换,不是要收费就是硕大的水印占据图片中央,根本无法观看。

网友:
    初次尝试转换mp4格式为gif格式成功了,但文件体积并没有减少多少,mp4的视频文件有25M多,转换之后仍有24M多,我再摸索看看。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9-12 21:24     初次尝试转换mp4格式为gif格式成功了,但文件体积并没有减少多少,mp4的视频文件有25M多,转 ...

可以降低分辨率和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