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怎么看元件高度

楼主:
gerber文件怎么看元件高度,有什么软件能查看得到,有用VUV 和 Valor这2个软件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看不了高度   确实没看过

网友:
gerber文件就是光绘文件,没有高度信息

网友:
现在常用的是用CAM350打开gerber文件。

网友:
Valor这个比较高端,能查看封装库文件就可以

网友:
gerber好像只有二维平面封装图形信息吧,高级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