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能否像PADS那样拖拽元器件,点选后器件黏着在光标上,再次单击后器件才会放置

楼主:
请问AD能否像PADS那样拖拽元器件,点选后器件黏着在光标上,再次单击后器件才会放置?

习惯用PADS了,由于工作原因要学习AD,求助各位!

网友:
可以实现拖拽相邻线跟着调整

PCB Edit - General将Comp Drag下拉菜单,选为Connected Tracks

网友A:
如果想在PCB中,想要布线和器件一起移动,

第一步,Edit ---Move--Drag Track End拖动线段头

第二步,按快捷键E,选点,想要布线和器件一起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在PCB中,想要布线和器件一起移动, 第一步,Edit ---Move--Drag Track End拖动线段头 第二步 ...

感谢回复,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