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ADC是不是不要跟单片机使用同一电源?

楼主:
外部ADC是不是不要跟单片机使用同一电源?

如果是同一电源,那GND跟AGND直接还需要2个0R电阻吗?

网友A:
一般地说,最好是使用两个独立的电源,而且两个独立的电源如你贴出的图中那样联接。

网友B:
高精度ADC对电源品质要求较高,当然是独立的专用高精度电源为佳,实现起来也容易。楼主图中的片内ADC还谈不上是真正的高精度ADC,但已经要求单独的电源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最好是使用两个独立的电源,而且两个独立的电源如你贴出的图中那样联接。

那如果按照图中这样画,覆铜时,应该按照模拟地跟数字地分开覆铜,还是直接用系统地覆铜呢?如果分开覆铜,那系统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ADC对电源品质要求较高,当然是独立的专用高精度电源为佳,实现起来也容易。楼主图中的片内ADC还谈不 ...

那需要是隔离电源吗?  如果同一个24V经过2596之类的DCDC分出2个5V算2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需要是隔离电源吗?  如果同一个24V经过2596之类的DCDC分出2个5V算2个吗?

“如果同一个24V经过2596之类的DCDC分出2个5V算2个吗?”

不算。这种情况,地线是共用的,无法如同首帖那样模拟地和数字地在一点联接,除非24V、2596、单片机的20脚和14脚都在同一点,但这往往做不到,至少24V在电路板之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一个24V经过2596之类的DCDC分出2个5V算2个吗?” 不算。这种情况,地线是共用的, ...

那覆铜时,应该按照模拟地跟数字地分开覆铜,还是直接用系统地覆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覆铜时,应该按照模拟地跟数字地分开覆铜,还是直接用系统地覆铜呢?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需要是隔离电源吗?  如果同一个24V经过2596之类的DCDC分出2个5V算2个吗?

不需要隔离电源。隔离电源是指输入输出间没有任何连接即电气隔离,和精度是两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按照图中这样画,覆铜时,应该按照模拟地跟数字地分开覆铜,还是直接用系统地覆铜呢?如果分开覆铜 ...

如果电路中有敏感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二者的电源和地回路在PCB上都要单独布置,最后在主电源滤波电容处单点汇接,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数字噪声对敏感模拟电路的影响。

关于系统地,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系统地,强调“模拟”、“数字”只是为了区分在系统内的不同部分,二者最终是要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中有敏感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二者的电源和地回路在PCB上都要单独布置,最后在主电源滤波电容 ...

好的,谢谢,那模拟地跟数字地的汇接点需要用磁珠或者电容隔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那模拟地跟数字地的汇接点需要用磁珠或者电容隔开吗

汇接点采取什么措施需要根据电路类型来判定,就常规的数字及ADC模拟通道这类都要直接汇接。

网友:
外围电路做转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