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50I-EVAL】+ 02软件开发环境配置(KEIL 5)与流水灯测试

楼主:
上篇进行了开箱测评:【GD32450I-EVAL】+ 01开箱与板载资源测评,本篇进行开发环境的配置。

单片机开发通常是使用KEIL开发,我的电脑之前安装了KEIL4和KEIL5,平时一般都用KEIL5。

KEIL5在开发某种型号的单片机时,需要先安装对应系列的pack支持包,下面介绍如何在KEIL5中安装GD32F4的pack。

1 开发环境配置

1.1 先尝试运行

在没有安装GD32F4的pack的时候,直接用KEIL5打开例子工程,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查看光盘资料中的第一和LED示例程序,该工程是基于KEIL4的,我们先把它换成KEIL5格式。

方式就是将配置文件的后缀".uvopt"以及KEIL工程文件的后缀".uvproj",分别手动增加一个“x”即可,

修改后如下图所示:

我们先直接用KEIL5打开“GD32450I_EVAL.uvprojx”文件,由于此时KEIL中没有GD32F4的pack,

会先弹出一个窗口进行提示缺失pack,那我们就先安装pack吧。

1.2 pack的下载

GD32F4的pack可以去GD的官网下载,地址:http://gd32mcu.com/cn/download/7?kw=GD32F4

打开链接后如下图,选择GD32F4xxADD_ON的下载。

注意对于KEIL5,该pack仅支持v5.14以上的版本。

下载后,这里使用cmd中的tree命令来查看一下文件结构:

可以看到它有IAR和KEIL两种,并且KEIL又分为KEIL4和KEIL5两种,由于我要使用KEIL5,所以只需关注"GigaDevice.GD32F4xx_DFP.2.0.0.pack"这个pack包。

1.3 pack安装

安装方式一

直接双击该pack文件即可自动识别出已安装的KEIL5软件并自动安装,不过由于我的KEIL5也安装了v5.15和v5.30两个版本,直接双击pack文件会自动识别要安装到v5.30的KEIL,如果我想安装到KEIL5.15中,该怎么办呢?使用第二种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二

使用需要的那个版本的KEIL打开工程文件,让它先跳出pack安装窗口,如果没有跳出,可以点击如下图方框中的图标,然后依次选择File -> Import,弹出pack文件选择窗口。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pack文件:

然后就安装好了:

2 LED流水灯测试

2.1 编译

先编译一下工程,发现有报错,提示找不到头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是在Library文件夹中:

把这个路径添加到KEIL的搜索路径,步骤如下图:

添加后的效果:

再次编译,发现就没有错误了:

2.2 下载

使用板子自带的GD-Link模块进行程序下载。

将板子通过usb先连接到电脑,usb线只需要GD-Link处的一处即可。

下载前需要先进行配置

a) 选择/确认单片机型号

魔术棒图标 -> Device :选择GD32F450IK

b) 下载方式设置

魔术棒图标 -> Debug -> Use:选择CMSIS-DAP Debugger -> Settings -> Flash Download -> Add:选择GD32F4xx_3MB FMC

点击下载图标即可下载程序到板子中:

2.3 效果展示

LED程序下载到板子后,可以看到板子上的3个LED开始闪烁起来: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评测

网友:
兆易GD32450I-EVAL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9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