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带OD输出的反相器如何上拉到24V输出

楼主:
如照片所示,反相器型号:NC7SZ05,供电范围1.65V~5.5V,带OD输出。

我现在给5V供电,输入0/5V方波,输出端想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24V,从而输出0/24V方波。这个反相器是否可以做到??

我的问题是,5V供电带OD的反相器,是否可以上拉到24V输出,或者说要看其datasheet里面哪个参数,我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的参数。请教各位大神,前辈,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不能做到24V输出。

改用分立三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能做到24V输出。 改用分立三极管吧。

这是我找的另外一个反相器,有这种参数,说明就可以吧,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找的另外一个反相器,有这种参数,说明就可以吧,谢谢前辈!

7406当然可以。

不过,建议使用74LS06。7406恐怕你是找不到的了。74LS06估计也相当不容易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找的另外一个反相器,有这种参数,说明就可以吧,谢谢前辈!

另外,7406或者74LS06芯片内部是六个反相器,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另五个就浪费了。

还不如用个三极管,简单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找的另外一个反相器,有这种参数,说明就可以吧,谢谢前辈!

用分立三极管,实际上就是用三极管代替3楼或者4楼图中最后面的集电极开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7406或者74LS06芯片内部是六个反相器,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另五个就浪费了。 还不如用个三极管, ...

确实是,有点浪费。那前辈有没有类似的只含1路的反相器推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有点浪费。那前辈有没有类似的只含1路的反相器推荐呢?

“有没有类似的只含1路的反相器推荐呢?”

这个一路的集电极开路反相器芯片,我不知道,可能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分立三极管,实际上就是用三极管代替3楼或者4楼图中最后面的集电极开路三极管。

恩,实在不行我就用三极管搭,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还用什么OD反相器,直接一个三极管搞定了,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还用什么OD反相器,直接一个三极管搞定了,还便宜。

恩,最后决定还是用一个三极管接成O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