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通讯PCB走线,是否需要差分走线?我现在是走的比较分散?最高400K的频率

楼主:
关于IIC通讯PCB走线,是否需要差分走线?我现在是走的比较分散?最高400K的频率

网友:
IIC是单端信号,电平以地为准,你怎么差分走线?想走差分也没法走。

网友:
楼上说的对,单端信号怎么差分。但是一般SDA、SCL离的很近,线的长度也差不多。一般信号完整性上要求很宽泛。

网友:
IIC是低速总线,就不是差分信号,没有必要等长。

但有时PCB布线,会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对于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考虑需要有对SDA和SCL进行保护措施

网友A:
像在软排线连接的场景,若有 IIC总线,如果走线路径较长,担心容易受到干扰,或者需要比如远离天线等,

必要时IIC总线要包地布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在软排线连接的场景,若有 IIC总线,如果走线路径较长,担心容易受到干扰,或者需要比如远离天线等, ...

恩恩  我直接灌铜  包地处理了  不用靠近布线吧 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