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把HEX文件反编译成C语言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把HEX文件反编译成C语言, 就是已经有了HEX文件, 想把它还原成C代码, 不要求很精确, 能出来个90%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反汇编程序,也用过。至于反C,没有听说过,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不可能!你用C语言开发过产品就知道,不同的模块会有很多变化!反编译为C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如果有了正确的汇编语言,慢慢读懂,再用C改写。注意,即使反汇编HEX都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

网友:
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
反汇编之后手转。

网友:
C都是先编译为汇编然后再往下的。 反古来hex也要先转换为汇编 然后再转换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