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1865怎么转换

楼主:
MAX31865默认是400R电阻,转换如下表,但是没有400R电阻,所以用了430电阻,请问怎么调整?

我室温30几度,测到的都是421Ah

网友A:
使用ADC CODE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RTD的阻值,然后再计算温度

网友:
输出不变,说明楼主的编程或电路肯定有问题。参考电阻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取值,350欧到10k间都可以,有转换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ADC CODE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RTD的阻值,然后再计算温度

算出RTD≈111,查表得到约30度,是对的,我室温应该是30度上下,但是怎么用公式把实际温度算出来,好像没有这个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出RTD≈111,查表得到约30度,是对的,我室温应该是30度上下,但是怎么用公式把实际温度算出来, ...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55374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553748-1-1.html

他这种查表的没用,浪费内存,公式我已经想到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种查表的没用,浪费内存,公式我已经想到了,非常感谢你

RTD电阻随温度的变化不是呈线性的 所以需要分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