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单色OLED屏显示

楼主:
在开发板上配置了I2C接口,但遗憾的是它与OLED屏的引脚排列不一致,因此也就无法直接将OLED屏插到I2C接口来使用。既然无法使用该接口,那么在连接OLED屏的时候也就无需再考虑引脚的分配,逮着那个随意用就是了,只要不产生冲突即可。

在程序中,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是:

SCLK---PB0

SDIN---PB1

相应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0 )   // PB0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0 )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 )   // PB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1 )

配置引脚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0,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 GPIO_ModeOut_PP_5mA );
}

实现演示效果的主函数为:

int main()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3, GPIO_ModeOut_PP_5mA );
                   mDelaymS(10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CH579M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OLED_ShowString(0,4,"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0,6,"2020.9.10",16);
                   OLED_ShowCHinese(0,2,0);
                   OLED_ShowCHinese(16,2,1);
                   OLED_ShowCHinese(32,2,2);
                   OLED_ShowCHinese(48,2,3);
                   OLED_ShowCHinese(64,2,4);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OLED_ShowCHinese(64,4,9);
                   while(1)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3 );
                               mDelaymS( 500 );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3 );
                               mDelaymS( 500 );
                   }
}

编译下载后,运行的演示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字符显示

图2 汉字显示

来自 2楼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