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首撸一手汗

楼主:
第三次骗到WCH的评估板了

说来也巧,好几次要寻IC,EEworld就推一个WCH的活动

功能还贼接近,这次准备撸一个蓝牙网关,WCH就来个支持蓝牙和以太网的579

算是老牌WCH找茬选手了吧

前段时间粗略搞过蓝牙

天朝产和歪果产也简单评估过

感觉最大的差距并不是在ic设计或者性能这一类硬配置上

反而是相关的开发文档这一类软配置上,差距令人乍舌

天朝产的蓝牙便宜量足,但是开发起来,往往因为SDK文档的问题

搞得焦头烂额,处处是坑,防不胜防

最后选中北欧一家蓝牙IC厂家,文档说明离线的在线的,甚至于开发者论坛

查错排障还是比较方便,仅仅是离线的开发文档就有一百多兆

据说这个厂家整个天朝地区只放有2个FAE,就是出于对自家文档和SDK的自信

WCH家的这块评估板,目前拿到的资料

光看数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本来不想拍果照的,后来发现评估板说明书上都没有这块带以太网的评估板照片

那就不客气了,水一张

整板器件不多

一个32M+32K晶振的最小系统,和倒F天线+接地净空,以实现蓝牙相关功能

这两个晶振都没有搭配负载电容,不知官方评估板这样处理有何说法

外接的2颗电感和相关电容,可以支持启用579内置的DC-DC,降低功耗

开关附近5v-3.3v的LDO电路+reset和boot按键

接口方面使用USB typeA和typeC,这方面是WCH的传统强项,不解释了

此外还有个HR911105A,带网变的以太网RJ45接口,579的MAC+PHY就可以干活了

然后是一些uart、SWD、基本IO和几组电源从排针引出了

参考评估板说明书,试着烧写一下代码

使用WCHISPTool,官网下载版本V2.80

但是评估板说明书上使用的是V2.90_T(test版本?)

官网落后了?要不就是撸文档的太嚣张

使用蓝牙外设的例程固件,200KB左右size

Usb下载,速度挺快,2s出头

串口下载,正常操作下速度感人

不知为什么,如果去掉勾选“启用代码和数据保护模式”,下载就会失败?

如果要使用SWD口,则要选中“使能两线仿真调试接口”,再下载一次

记得按住boot键(板上丝印DOWNLOAD)重新上电哟

反正我按reset+boot,感觉不能进bootloader

不知道是不是运行的带协议栈固件把reset管脚移作他用了

文档上提出可以用DAPLink或者其他SWD仿真工具

手上只有jlink edu还是mini

重新上电后,jlink连接更丝滑

不要高兴太早,仅仅是能读到CPUID而已

感觉在MDK用jlink调试的希望落空了

有wch的大神来科普下,其他SWD工具包含segger家的吗?

兴冲冲从WCH主页下载手机客户端,准备撸撸蓝牙

结果刚打开app,通知更新

合着正儿八经官网上的资料,居然还会滞后?

来个彩蛋吧:

你话太多了,shutup!!!

这年头干开发,配套文档资料,真的很重要。

So TM what......?

来自 2楼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网友A:
jlink问题升级一下jlink驱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问题升级一下jlink驱动没?

也许是这个原因,去segger官网看了一下release note,没有搜到wch关键字,放弃了。

So TM what......?

网友:
这个芯片有三种下载模式,USB SWD 还有串口。 要互相转换。它有个下载工具转换。所以坑多。

STlink 可以吧  记得好像是。

网友B:
JLINK估计不行。

上次调试的记录。

1,连接SWD调试接口 (可以连接STlink)
2,下载一个包:Keil.WCH57x_DFP.1.2.0.pack 记得一定是1.2 不是1.0  1.1 (那样的话无法使用KEIL时选择正确的芯片 踩到的埪kong!)。
3,下载WCHISPTool_Setup _2.8.exe 记得不是2.7 2.7无法开启SWD调试功能 (踩到的埪!)
4,芯片型号是 BOOT 版本不小于 V2.5,否则也无法SWD调试功能 猜测的啊。因为本人芯片是2.6的
5,使用WCHISPTool_Setup下载程序,开启SWD功能。 如果没使用过ISP功能,估计SWD功能就没关闭。
这里记得连接PB22和GND!!!

期待楼主的精彩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INK估计不行。  上次调试的记录。 1,连接SWD调试接口 (可以连接STlink) 2,下载一个包:K ...

应该可以用jlink仿真,但是j-flash可能就用不了

请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939-1-1.html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用jlink仿真,但是j-flash可能就用不了 请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939-1-1 ...

也是哦。 配置J-Link通过SWD调试。

网友D:
楼主每次评测,帖子都是满满的诚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每次评测,帖子都是满满的诚意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每次评测,帖子都是满满的诚意

So TM what......?

网友:
1,晶振不需要外挂负载电容,这种方式已经是业界通用做法了,做到内部了,,如果你看到还有要挂的, 那通常也不支持软件调节, 沁恒这个支持的默认都是32Mhz/10ppm/12pF ,以及32.768Khz/20ppm/12.5pF

2,"使用蓝牙外设的例程固件,200KB左右size" 实际是要看那bin大小的,hex只是文本描述文件,具体要看描述的大小.

3,自带的boot要上电才能进,软复位进不去.不过例程中提供了,应用跳到boot的代码,可以用下试试,

4,swd 开启后,reset强制关闭的,

5,swd 操作需要编程算法,默认在pack支持包里有提供,

6,j-flash可以支持,只是把编程算法加进去就行了,可以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iot-fan/p/13618714.html

网友:
至于你说的N 家的,其在中国有4个FAE,有4-6个代理商,IDH,每个代理商可能也有2-4个专门负责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