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树莓派4摄像头Opencv与picamera测试

楼主:
树莓派4支持摄像头,接口叫做SCI(Camera Serial Interface),树莓派有摄像头配件,使用的索尼IMX219芯片,价格昂贵,某宝上有OV5647芯片的摄像头,同样可用,价格感人。

用树莓派玩摄像头绝不单单是将他当作一个聊天摄像头,一定是用来监控,或者图像识别啥的。下面来使用Opencv与picamer两种方法调用摄像头进行基础操作。

使能摄像头

方法一:

开始-->首选项-->Raspberry Pi Configure-->Interfaces,使能Camera,然后重启。

方法二:

打开终端输入:sudo raspi-config-->选择Interfacing options,使能Camera,然后重启。

摄像头测试

打开终端输入:

功能为预览5秒,然后拍摄一张图片,名称为new.jpg,保存地址为根目录。

picamera库的使用

用树莓派玩摄像头绝不单单是将他当作一个聊天摄像头,一定是用来监控,或者图像识别啥的。用代码来操作才是正道。

树莓派自带了Python和picamera库,可以用来操作摄像头。picamera官网文档:

https://picamera.readthedocs.io/en/release-1.13/index.html

Raspberry自带了Thonny,开始→编程→Thonny Phthon IDE,这个IDE十分轻便,用起来也不错。输入如下代码:

from time import sleepfrom picamera import PiCamera
camera = PiCamera()#获取摄像头对象
camera.start_preview()#开启预览
sleep(5)#休眠5秒,这期间在预览摄像头
camera.capture('foo.jpg')#保存图片
camera.close()#关闭摄像头,否则只有关机了

效果就是预览摄像头5秒,然后拍摄一张图片并保存

Opencv库的使用

Opencv鼎鼎大名,是图像处理玩家的必备库,先下载库,终端中输入如下代码:

sudo apt-get install -y libopencv-dev python3-opencv

在Thonny中输入如下:

import cv2
cap=cv2.VideoCapture(0) #调用摄像头‘0'一般是打开电脑自带摄像头,‘1'是打开外部摄像头while True:
  ret,frame=cap.read()#读取图像(frame就是读取的视频帧,对frame处理就是对整个视频的处理)
  cv2.imshow("frame",frame)
  input=cv2.waitKey(20)
  if input==ord('q'):#如过输入的是q就break,结束图像显示,鼠标点击视频画面输入字符
    break
  cv2.imwrite('img.jpg',frame)
cap.release()#释放摄像头
cv2.destroyAllWindows()#销毁窗口

效果就是预览摄像头,然后按下键盘Q键拍摄一张照片并退出。

来自 2楼

树莓派4B测评

汇总: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7107-1-1.html

网友:
有没有兴趣跑一跑基本的opencv算法,像blur、canny之类的,看看提升有多大?我之前给3B跑过

我迟点用我的NANOPC-T4看看跟树莓派4B孰优孰劣

网友A:
看国外评测,树莓派4的性能好像不比jeston nano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国外评测,树莓派4的性能好像不比jeston nano差

国外评测的肯定是傻逼。jn 好歹有GPU,都怼CPU测试当然差别没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