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不稳定

楼主:
请问一个电路直流供电,在示波器上能显示出波形,但是波形不稳定,是滤波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A:
“请问一个电路直流供电,在示波器上能显示出波形,但是波形不稳定”

总要说清楚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吧?

“波形不稳定”,怎么个 “不稳定” ?把波形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直流电源稳定不稳定,要看负载变化和纹波

负载变化导致输出变化太大,属于不稳定

输出交流成分多,纹波比较大也是不稳定

这些都是需要测试数据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个电路直流供电,在示波器上能显示出波形,但是波形不稳定” 总要说清楚是电路中哪一 ...

想贴电路图和波形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上传图片。 波形不稳定是能看出来是正弦波,但是波形上下跳、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贴电路图和波形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上传图片。 波形不稳定是能看出来是正弦波,但是波形上下 ...

修完了,换了滤波电容的容值,有的去掉了某个滤波电容。为什么这样做没听明白,师傅说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贴电路图和波形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上传图片。 波形不稳定是能看出来是正弦波,但是波形上下 ...

那楼主也应给出具体电路并说明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贴电路图和波形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上传图片。 波形不稳定是能看出来是正弦波,但是波形上下 ...

回复框中,点击高级模式,点击图片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测量点就是C20和C21上面的测量点,把c20和c21的电容去掉了。具体电路不敢给多,波形图现在拍不到了。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滤波电路也是有相位移动的,如果相位移动超过360度,电路增益又大于1,就振荡了,所以一出某些电容,或者增加某些电容,减少相移就没有问题了。仿真的时候,可以使用AC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