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子设计大佬进来看看

楼主:
需要将4v最高500k-4MHz的正弦信号放大到300v左右驱动压电探头,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放大方法,Apex的高压运放好像会失真,有大佬给一些放大模块的建议吗

网友A:
电流不需要多大,十几毫安就行了

网友B:
不能加变压器升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需要多大,十几毫安就行了

“Apex的高压运放好像会失真”

完全没有失真是不可能的。你允许多大程度的失真?包括非线性失真和频率失真。没有这些参数的要求,谈不到 “合适的放大方法”。

网友C:
“需要将4v最高500k-4MHz的正弦信号放大到300v左右驱动压电探头”

这个 “最高”,是指频率?

如果频率最高500kHz~4MHz,那么最低频率要求多少?

网友D:
对压电探头来说是不是正弦波都无所谓,你这个要求频率变化表示不理解,压电探头一般都有一个谐振频率,超出太多是不行的.

网友E:
这类应用根本无所谓什么失真,用变压器升压最简单、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压电探头来说是不是正弦波都无所谓,你这个要求频率变化表示不理解,压电探头一般都有一个谐振频率,超出太 ...

我这个需要正弦信号,因为驱动多个频率的探头,所以频率是一个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类应用根本无所谓什么失真,用变压器升压最简单、廉价。

大佬有相关商家推荐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将4v最高500k-4MHz的正弦信号放大到300v左右驱动压电探头” 这个 “最高”, ...

因为驱动的是几种压电探头,所以信号源频率可调,范围在250k-2M,上面4M有些高了,功率

十几瓦就够了,现在信号源的信号只有4v,想把电压升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pex的高压运放好像会失真” 完全没有失真是不可能的。你允许多大程度的失真?包括非线性 ...

兄弟的一个问题我就研究了半天,我信号源出来的单频信号,只是频率可调,失真的范围这个还没研究过,肯定是越小越好,只是因为电压比较高,所以不好升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变压器升压吗?

我也看了一些关于变压器的,原理上是可行的,大佬有相关的商家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驱动的是几种压电探头,所以信号源频率可调,范围在250k-2M,上面4M有些高了,功率 十几瓦就够了, ...

在7楼chunyang曾说 “用变压器升压最简单、廉价”。

当然,用变压器升压,体积可能稍大于用高压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了一些关于变压器的,原理上是可行的,大佬有相关的商家推荐吗

工作频率范围为500kHz~4MHz,功率约10W,次级要求300V左右,这样的变压器据我估计只能你自己设计,交厂家绕制。只提出要求,让厂家替你设计,有这样能力的厂家可能不大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的一个问题我就研究了半天,我信号源出来的单频信号,只是频率可调,失真的范围这个还没研究过,肯定 ...

如果用变压器的话,压电探头处的非线性失真主要取决于变压器初级信号源的非线性失真,变压器自身带来的非线性失真是比较小的。典型的例子是电压互感器,那可是要求相当高的精度的。你这个升压变压器,不过是频率较高的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驱动的是几种压电探头,所以信号源频率可调,范围在250k-2M,上面4M有些高了,功率 十几瓦就够了, ...

频率高达4MHz,变压器用什么样的铁心,大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相关商家推荐没

这个需要定制,不是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驱动的是几种压电探头,所以信号源频率可调,范围在250k-2M,上面4M有些高了,功率 十几瓦就够了, ...

如果是要适配几种不同频率的探头,而探头工作频率又是固定的,那不如做成分段输出,反而比连续可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高达4MHz,变压器用什么样的铁心,大有讲究。

找到了一个商家,他说只能做环形的变压器,环形的有什么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4v升到300v也不理解,直接220整流备压就行,你做的是移动设备呀

先升压到300V直流,然后用光藕输出方波,然后滤波成近似的正弦,这样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