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40Z50充电管理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BQ40Z50-R2完全集成的 1节,2 节,3 节和 4 节串联锂离子或 者锂聚合物电池组管理器和保护,支持涡轮模式 2.0 的 1 至 4 节串联锂离子电池组管理器。

bq40z50-R2 器件为主机系统提供可用的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从而支持TURBO模式 2.0。该器件还支持电池跳 闸,从而在预设的充电阈值状态向主机系统发送 BTP 中断信号。 bq40z50-R2 提供了基于软件的第 1 级和第 2 级安全保护,可应对过压、欠压、过流、短路、过载和过热情况以及 其他与电池组和电池相关的故障。

网友:
bq40z50-R2 1 节、2 节、3 节和4

网友A:
问题:BQ40Z50-R2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文件中介绍了充电算法的管理,充放电回路可控的只有三个MOS管(CHG,DSG,PCHG),规格书介绍这三个管子应该是工作在饱和区而不是线性区,充电电流的大小不是应该与充电器有关吗?

回答:

恒流恒压模式是锂电池的特性,
充电四个阶段
涓流充电,低压预充
恒流模式
恒压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逐渐降至0.1C)
充电终止

那这四个阶段BQ40Z50怎么控呢?

TI 有专门的升降压dcdc充电芯片,比如BQ25895等。BQ40Z50是专用的电量检测保护芯片,用于电池测的保护电量检测,和电池打包成一个整体。暂时还没有充电,电量计合一的芯片。

网友:
问题:bq40z50可以通过自带的5个led显示剩余电量么?如可以的话,该设置哪些参数呢?

使能LED Conffiguration。

需要通过外部低电平输入DISP pin 来触发,或者通过软件指令触发

可以参考手册sluua43部分

具体的容量和电压等信息重新配置

1.在官网下载固件,通过Bqstudio中Program 烧录.senc/srec 文件
2. 电池电压多少,温度值? 最好截图看一下bqstudio 显示的状态

3. 可以按照 Chemistry selection tool 的步骤选择接近的chem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BQ40Z50-R2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文件中介绍了充电算法的管理,充放电回路可控的只有三个MOS管 ...

bq40z60 就是充电 电量计合一的芯片。

网友:
不错的芯片,设计充电器什么的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