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
请问这个比较器的输入端是在跟啥比较?(就是这个反向端是啥)

网友A:
电路恐有误。Q2无法取得发射极电流。

Q2发射极接地,则可能是正确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应该是画错了,不是比较器,应该是缓冲器电路,像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或者电子负载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恐有误。Q2无法取得发射极电流。 Q2发射极接地,则可能是正确的。

我也觉得三极管那有问题。

还有就是请问如果输出接单片机的定时器,并且定时器处于技术状态,那跟这个比较器比较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应该是画错了,不是比较器,应该是缓冲器电路,像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或者电子负载电路。 ...

这个电路三极管的发射级应该是错了,不过这个电路输出接单片机定时器,是用来检测信号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三极管那有问题。 还有就是请问如果输出接单片机的定时器,并且定时器处于技术状态,那跟这个 ...

如果输出接单片机的定时器引脚,那么根本用不到Q2、R2、R3等,LM393的输出能力驱动单片机I/O口就足够又足够了。输出电压幅度也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三极管那有问题。 还有就是请问如果输出接单片机的定时器,并且定时器处于技术状态,那跟这个 ...

“跟这个比较器比较的是啥”

那就要看比较器输入信号是什么了。LM393输出接单片机定时器,显然单片机是对LM393输出的脉冲计数,也就是对LM393的输入信号计数。

LM393在此的作用,可能是输入信号幅度比较小,不足以使单片机I/O口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比较器比较的是啥” 那就要看比较器输入信号是什么了。LM393输出接单片机定时器, ...

那LM393的反向端为啥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定时器那去?为啥不直接通过电阻接地呢?(输入是一个1V 100KHZ的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LM393的反向端为啥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定时器那去?为啥不直接通过电阻接地呢?(输入是一个1V 100KHZ的 ...

“那LM393的反向端为啥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定时器那去?为啥不直接通过电阻接地呢?”

你在5楼不是说 “这个电路输出接单片机定时器” 么?怎么又成了反相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定时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LM393的反向端为啥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定时器那去?为啥不直接通过电阻接地呢?(输入是一个1V 100KHZ的 ...

前面说过:此电路可能有误。要想使Q2能够正常工作,Q2发射极应该接地。那么LM393反相输入端也就接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三极管那有问题。 还有就是请问如果输出接单片机的定时器,并且定时器处于技术状态,那跟这个 ...

三极管那里如果E极连接一个电阻到地,就可以转换为电压电流转换电路(电子负载),电流等于同相输入端电压除以E极到地的电阻。

而且BE结还起到了整流的作用,只有正半周的信号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