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 TINA-TI 仿真可能包含非 TI 器件的电路?

楼主:
问题:如何使用 TINA-TI 仿真可能包含非 TI 器件的电路?

解决方案:将非 TI 器件的仿真模型导入 TINA-TI 并执行仿真!让我们来考虑一种必须应用该技术、然后要通过其展开工作的情况。

实例学习:在尝试构建一款快速 (100MHz) MFB 2 阶低通滤波器 (LPF),其需要极高速度的放大器。根据速度要求(10 倍衰减频率法则),电流反馈放大器(CFA) 是明智之选。因此您可选择 LMH6703,这是一款 1.2GHz 带宽的 CFA。在仿真或构建电路时,会发现一个 CFA 的传统问题:它会随反馈回路中的电容器发生振荡,如图 1 所示:

图 1:采用 LMH6703(CFA) 的 MFP 低通滤波器需要修改才能正常工作

然后,可能会在反相输入端串联一个铁氧体磁珠 (Z)(如图 2 所示),用以:

实现稳定性;
最大限度降低因实现稳定而引起的噪声影响。

图 2:使用铁氧体磁珠以最低噪声实现稳定性

网友:
          选择或仿真适用于应用的铁氧体磁珠,可能会应用 TINA-TI等仿真软件,但前提是铁氧体磁珠制造商(例如 Lairdtech Ferrite Bead Models zip)为该器件提供了电气仿真模型。

     根据器件特性选择一款符合 LMH6703 稳定性要求的磁珠备选产品之后,请按照下列步骤将其模型导入 TINA-TI:

1. 获得打包的磁珠模型,解压缩,并把解压缩后的模型文件(*.lib,很多器件整合到一个文件中)保存到一个已知目录下,例如:“C:\Program Files (x86)\DesignSoft\Tina 9 - TI\SPICELIB”

2. 使用 TINA 的工具新宏模型向导 (New Macro Wizard) 导入新器件(即铁氧体磁珠芯片备选产品)的 Pspice 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新宏模型 (New Macro) 指向正确的仿真文件

3.向网络列表分配符号及器件引脚,如图 4 所示:

图 4:符号与引脚分配

4.在原理图中放入宏模型,如图 5 所示:

图 5:定位和放置新宏模型

现在,该器件可用于进行有关该原理图的仿真了,其它项目则按照任何其它内建模型进行!

如果选择了适合该任务的合适铁氧体磁珠,那么运行瞬态分析就会得到稳定的瞬态响应(见图 6),而且频率响应峰值很小或没有。既然已经有了完备的原理图,那么噪声仿真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图 6:确定电路中新宏模型的稳定性

期待与大家共同探讨更多的 TINA-TI 技巧和窍门!

网友:
不回不让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