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时间戳函数的使用

楼主:
在CH579M的系统中,提供一种时间戳函数,使用它可记录下编译系统时的时间,其使用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时间戳函数使用效果

那么该函数的使用形式如何呢?

在OLED屏的显示函数中,其用法如下:

OLED_ShowString(0,0,__DATE__,16);  // 时间戳函数

OLED_ShowString(0,2,__TIME__,16);

用在串行通讯中,其语句为:

PRINT( "Start @ChipID=%02X %s \n", R8_CHIP_ID, __TIME__);

图2 串口下时间戳的使用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时间戳就是时间戳,它无法当做RTC函数来使用,它只能记录下编译时刻的时间,而无法对时间加以实时更新。

来自 7楼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__DATE__  __TIME__是个宏定义的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DATE__  __TIME__是个宏定义的地址吧

我是把它当做函数来用的

网友B:
每次运行的时候并不会变化啊,这可不是时间戳。只是编译的时间时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运行的时候并不会变化啊,这可不是时间戳。只是编译的时间时刻。

权当是编译时间戳吧,否则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权当是编译时间戳吧,否则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还是有用,输出版本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标志。

网友D:
这个是编译器提供的宏,不是哪颗 芯片特有的。

确实可以用做编译时间的提示,做为‘版本’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编译器提供的宏,不是哪颗 芯片特有的。 确实可以用做编译时间的提示,做为‘版本’信 ...

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