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装lm2678s-adj的原件接上电阻丝后调不到24V,这是为什么?电路自己改的(萌新求助)

楼主:
贴装lm2678s-adj的原件接上电阻丝后调不到24V,这是为什么?电路自己改的。

批注 2020-08-18

网友A:
先量一量输入处(你的芯片2脚)对地电压有多高。

网友A:
图中那个萧特基二极管接法与实物是否相同?图中接反了。

网友:
“贴装lm2678s-adj的原件接上电阻丝后调不到24V,这是为什么?”

接上的电阻丝,电阻值多大,应该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那个萧特基二极管接法与实物是否相同?图中接反了。

按照你说的,图中肖特基正着接,在实际的pcb板中通上电,LM2678直接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量输入处(你的芯片2脚)对地电压有多高。

对地电压1v多

网友A:
LM2678是降压变换器(Buck电路)。该脚对地电压必须大于24V,输出才可以达到24V。

1V电压,也未免太低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图中肖特基正着接,在实际的pcb板中通上电,LM2678直接就烧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输出端对地短路。

LM2678已经烧毁,输入端电压被拉到很低是必然的。

网友:
在你没有将萧特基二极管反过来之前(即一楼说 “接上电阻丝后调不到24V” 时),输入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图中肖特基正着接,在实际的pcb板中通上电,LM2678直接就烧了

如果萧特基二极管按照一楼图中方向联接,LM2678才会上电立即烧毁。你在 “接上电阻丝后调不到24V” 时,电路板上萧特基二极管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是错误的,立即烧毁,你也就量不出 “不到24V” 了。

很可能你把电路板上二极管调头,恰恰是把正确方向改成了错误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678是降压变换器(Buck电路)。该脚对地电压必须大于24V,输出才可以达到24V。 1V电压,也未免太低了 ...

看错了对地电阻34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对地电阻34v左右

“看错了对地电阻34v左右”

电阻有论伏的么?

网友:
必须确认负载的功率,前级供电和LM2678都能满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对地电阻34v左右” 电阻有论伏的么?

电压,打错了

网友:
如果接上电阻丝后输出调节不到24V(但可以调节到比方说20V),输入有34V左右,那么不是CNT1(应该是个工频变压器次级)、整流桥D1的问题,而且续流二极管没有接反。那么,只可能是负载过重(电阻太小),或者R3数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