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2个不同的LPC1768芯片的工程源代码,QEIPOS寄存器不会使用

楼主:
2个工程,一个是头文件lpc1700.h里面就有QEIPOS寄存器的define的值,另外一个在LPC17xx.h里面只有一个typedef struct。右边的工程不太明白这个寄存器怎么使用。

我试过
LPC_QEI_TypeDef lpcQEI;
然后使用
lpcQEI.QEIPOS这样使用,虽然编译可以通过,但是貌似也没初始值,程序烧写进去也不能正常运行。
还试过
lpcQEI.QEIPOS = 0x400BC00C;
也不行,报错。

网友A:
lpcQEI.QEIPOS 就是那个寄存器,初始值是器件上电默认初始值。使用的时候直接读写这个东西就行了。

lpcQEI.QEIPOS = x;

int x = lpcQEI.QEIP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QEI.QEIPOS 就是那个寄存器,初始值是器件上电默认初始值。使用的时候直接读写这个东西就行了。 lpcQ ...

lpcQEI.QEIPOS = x; 你这个赋值了?

我之前也是直接用lpcQEI.QEIPOS,但是我打印了lpcQEI.QEIPOS 的值,发现是0,而且感觉下位机没有正常执行,卡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0-9-15 11:09 lpcQEI.QEIPOS 就是那个寄存器,初始值是器件上电默认初始值。使用的 ...

你要做的是按照1768的数据手册和开发手册核对 QEIPOS 的地址是不是 0x400BC00C ,然后你要做的是查看 QEIPOS 的读写属性,只读只写还是某些位可读写等。最后,不要感觉下位机怎么样,要打断点,调试,IAR和Keil都可以查看外设寄存器的操作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是按照1768的数据手册和开发手册核对 QEIPOS 的地址是不是 0x400BC00C ,然后你要做的 ...

怎么看QEIPOS读写属性,我确实太菜了,不太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是按照1768的数据手册和开发手册核对 QEIPOS 的地址是不是 0x400BC00C ,然后你要做的 ...

我单独在main函数开始的地方写了一行qei_num = LPC_QEI->QEIPOS/2;,用JLINK进行debug,发现一直停在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这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QEIPOS读写属性,我确实太菜了,不太会

看芯片的用户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单独在main函数开始的地方写了一行qei_num = LPC_QEI->QEIPOS/2;,用JLINK进行debug,发现一直停在 ...

看芯片的用户手册。模块要初始化才能用。你直接上来就搞,肯定要出事。

网友:
    LPC_SC->PCONP |= 0x00040000;
    LPC_SC->PCLKSEL1 |= 0x00000001;
    LPC_PINCON->PINSEL3 |= 0x000100 + 0x004000;
    LPC_QEI->QEICON = 0;
    LPC_QEI->QEICONF = 0;
    LPC_QEI->QEIMAXPOS = 0xFFFFFFFF;
        NVIC_SetPriority(QEI_IRQn, 3);
    NVIC_EnableIRQ(QEI_IRQn);

我看下左边工程的代码,类似需要这样初始化,但是我初始化了,QEI的值还是读不到,是不是哪里细节还有问题?

求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