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原理图库编辑时,Comment的初始位置如何修改

楼主:
在AD中导入自己原有的ORCAD原理图库,发现有的Symbol放置到alitum原理图中时,Comment离原理图符号过远超出原理图图纸编辑区,无法拖动。

orcad是可以修改位号和Value的初始位置的,请问alitum designder如何操作

网友A:
可通过修改原理图图纸大小

快捷键D、O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通过修改原理图图纸大小 快捷键D、O键

偏移的坐标超过一张A2纸的大小了,而且每放置一次就要修改一次,版主有无支招。

实在不行只能重做部分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偏移的坐标超过一张A2纸的大小了,而且每放置一次就要修改一次,版主有无支招。 实在不行只能重做部分 ...

可能是导入ORCAD时格式的问题,原理图中元件库元件大,调整AD中原理图图幅还不行的话,只能重新做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导入ORCAD时格式的问题,原理图中元件库元件大,调整AD中原理图图幅还不行的话,只能重新做元件库 ...

已解决,将转换后的schlib文件另存为binary4.0文件后,用低版本的altium打开再另存韦binary5.0,此时再用alitum高版本打开,位号初始位置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9-15 14:52 可能是导入ORCAD时格式的问题,原理图中元件库元件大,调整AD中原理 ...

alitum高版本低版本

装几个Ad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itum高版本低版本 装几个Ad么

刚好电脑里装了ad6.9和ad20,可能也不需要两个版本,只需要导出一次再导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电脑里装了ad6.9和ad20,可能也不需要两个版本,只需要导出一次再导入就好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