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芯片---升压型 LED 驱动芯片 带有2路输出且输出电压不一样

楼主:
具体要求:

dc-dc
输入5v
led升压芯片(也可用降压,我输入端做一个升压电路)
Vout1  4颗5-7V,Io1=100mA  可串可并
Vout2  4颗3.0-3.3V,Io2=20mA    可串可并
总功率   3W
封装没要求

有这种芯片不?

网友:
单路的应该很好找,双路的不清楚了。

网友A:
分2路即可。

1,5V升压7V升压芯片:PW5328B,  100MA的

2,5V输出3.3V或者3V 20MA的,这个可以直接用LDO就可以

这样就搞定了,为什么找2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2路即可。 1,5V升压7V升压芯片:PW5328B,  100MA的 2,5V输出3.3V或者3V 20MA的,这个可以直 ...

好想法,我试下这么做,谢谢了,

网友B:
分开两路做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加下我QQ:3174515692 发资料给您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开两路做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加下我QQ:3174515692 发资料给您看下

直接发一下,欢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