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1,输入信号vin是由dsp芯片给出,图1把r3和c1以及r2和c3,构成两阶低通滤波器,这个滤波的原理是什么?r3和c1对地滤波好理解,r2和c3的接法不明白原理。 图2,输入是变化的直流电压值,图中是不是把原本是运放的lm158,当作比较器在用?如果是把作放当作比较器用,那么运放应该是工作在正反馈状态,图中却依旧是负反馈。

网友A:
“图2,输入是变化的直流电压值,图中是不是把原本是运放的lm158,当作比较器在用?”

图2显然不是比较器,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网友:
“r2和c3的接法不明白原理”

如果图1中C3上端接地,那就是简单的两节RC低通滤波。现在C3上端接到放大器的输出端,这样可以提高Q值,形成有源滤波(Sallen-Key滤波器)。

网友:
定性地说,当信号频率远低于ωo时,C3容抗很大,没有多少正反馈,信号频率远高于ωo时,C2容抗很小,运放同相输入端信号也很小。只有信号频率接近ωo时,正反馈才起比较大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2,输入是变化的直流电压值,图中是不是把原本是运放的lm158,当作比较器在用?” 图2显 ...

图2中,如果LM158依旧是作为反向放大器的话

是放大的什么信号?

是直接放大R2对输入Vin的分压值?

还是放大R2上的电压和正向端(5V)的差值?

图2的拓扑既不像典型的反向放大电路,也不像减法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2中,如果LM158依旧是作为反向放大器的话 是放大的什么信号? 是直接放大R2对输入Vin的分压值? ...

"图2中,如果LM158依旧是作为反向放大器的话 是放大的什么信号?"

放大的是Vin的变化经R1R2分压值。此时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是R1和R2的并联值。低频段放大倍数是R3/(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