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温票的问题

楼主:
我的朋友设计的一个单电源的运放放大电路,前级是电压跟随后接放大,主要是他用了一块ADI的通用运放,我为他这家的运放比较贵,为什么不使用便宜的运放呢。他说便宜的运放调试好后时间不长就“漂了”。问题是就算运放的放大没有准,但是运放倍数是由电阻决定的,应该运放的温票影响不大吧。

网友:
“应该运放的温票影响不大吧”

看这个放大电路是做什么用了。

如果通带低频需要到直流(即频率可以非常低),待放大的信号幅度又很小,那么温漂影响是非常大的。

网友:
例如需要放大热电偶信号供AD转换。热电偶信号的大小在mV数量级,需要放大到V级才好进行AD转换。那么运放的温漂就必须在mV以下,如果AD为12位,对放大器来说,输入端1uV的变化就相当于大约4比特。此时运放的温漂就非常重要了。

网友:
放大倍数是由电阻决定的 但是温度会影响运放的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