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H367309 5-16串锂电池保护芯片 这个全分口和半分口区别?

楼主:
中颖SH367309 5-16串锂电池保护芯片 这个全分口和半分口区别?

我自己心里有个答案不知道对不对  我先看看大家的解答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A:
同口和分口取决于充电负极C-和放电负极P-是否分开,
同口的话就是充放共用一个负极而已
另外楼主的图很不清楚

网友A:
电池充电管理国产的现在做的都不错了,

规格书看好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电管理国产的现在做的都不错了, 规格书看好就能用了

中颖的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口和分口取决于充电负极C-和放电负极P-是否分开, 同口的话就是充放共用一个负极而已 另外楼主的图很不 ...

版主   我想问的是分口和半分口  不是分口和同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想问的是分口和半分口  不是分口和同口

从1楼贴的图看,10串全分口通过DSG充电驱动脚充电时,由Q4控制导通,是C-和P-完全分离了,绝对是分口
上面的那个16串半分口图看,C-和P-相对分离也没有直接相连,估计是有平衡电路的原因,还是属于分口,半分口应该厂商自己的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