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利用JTAG以及BSL下载配置图解

楼主:
一、利用JTAG下载配置图解
1、利用IAR打开新建或者是已有的项目工程,如下图所示。

右键单击*****-Debug,选择Option选项,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2、选择Category选项栏目中的General Options栏,在右侧的Target下面的Device栏中选择所使用的MSP430的型号,由于我使用的是MSP430F149,所以如下图所示的配置。

3、选择Category选项栏目中的Linker项,配置结果如下图所示。

4、选择Category选项栏目中的Debugger项,在Driver中选择FET Debugger,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5、选择Category选项栏目中的FET Debugger项,在Setup中的Connection选项下面选择如下的配置结果,如下图所示。

另外,对于编译好的文件,可以使用一个小软件来实现下载功能,软件名称叫做FET-Pro430_v2.9,下载地址为:

点击下面的按钮,选择需要下载的文件一般为****.d43文件。

点击后找到需要下载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选择后的状况如下所示:

单击窗口右侧的一列操作栏,选择AUTO PROG按钮就可以完成下载工作。如下所示:

二、利用BSL来下载时的配置方法:
1、类似上面的配置,首先选择单片机型号,如下图所示:

2、在Linker选项中的Output中,将Output file中的选项勾选上,并注意将文件的格式改写为***.txt格式,并勾选下面的others,如下图所示的配置结果:

3、启动BSL下载软件,如下所示图标:

4、启动BSL软件后,可以看到如下所示的界面;

5、配置串口号,根据你所安装的软件时设定的串口号来配置该项,具体根据个人的配置有所不同:

6、由于我安装驱动的时候配置的是COM2端口,所以我配置为COM2端口,然后点击窗口中的“装载烧录文件”,会出现如下所示的选择烧录文件的对话框,选择自己需要下载的文件点击OK即可!

7、选择烧录文件后的效果图如下图所示,点击“执行”按钮以后,如果你的硬件配置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将文件下载到MSP430单片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