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有源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
8芯积分

【1】如图1,一阶有源滤波电路中,黄色箭头的表达式,是输入Vi经过R和C后,在C上分到的电压值吗?类似的表达式也在图3中的蓝色方框内有体现。

【2】图1中,黄色箭头表达式中,分母上sCR是怎么得来?

【3】对于图2中的二阶低通滤波器,当输入频率很大时,为什么只有C2短路,C1不短路?同理,输入频率很小时,为什么只有C1断路,C2不断路?

【4】无论多少阶的高/通/带通滤波器,都是在放大输入信号幅值的同时,筛选出制定频率的信号?

                                                    图1

                                                           图2

                                                      图3

网友:
问题一次提得太多。

【3】对于图2中的二阶低通滤波器,当输入频率很大时,为什么只有C2短路,C1不短路?同理,输入频率很小时,为什么只有C1断路,C2不断路?

输入频率很高时,两个电容都应该看成近似短路。输入频率很低时,两个电容都应该看成开路。

至于短路和开路对增益有什么影响,直接就可以看出来。实在看不出来,纸上画出来也就看出来了。

网友A:
【4】无论多少阶的高/通/带通滤波器,都是在放大输入信号幅值的同时,筛选出制定频率的信号?

不是。低通显然是某个频率以下可以通过,此频率以上则衰减。高通是某个频率以下衰减,此频率以上则可以通过。带通则有两个频率,较低的一个频率以下衰减,较高的一个频率以上也衰减,两个频率之间的信号可以通过。但这两个频率可以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无论多少阶的高/通/带通滤波器,都是在放大输入信号幅值的同时,筛选出制定频率的信号? 不是。低 ...

在图1中,传递函数中,V+(s)是指的输入电压Vi通过一阶RC滤波后的复频域变化形式吗?

即图1黄色箭头所指的?

图2中说道的fp是指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那么fo是指什么?

对于一阶二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计算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图1中,传递函数中,V+(s)是指的输入电压Vi通过一阶RC滤波后的复频域变化形式吗? 即图1黄色箭头 ...

gmchen老师在本坛发过好几篇关于有源滤波的帖子,不妨搜索一下gmchen老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