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竞猜】猜猜今年TI省赛的题目?

楼主:
今年TI联赛的元器件清单早已经出来,还没看过的网友可以看下帖:

2020年TI杯省级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仪器设备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01.省赛元器件及设备

1. 摄像头

2. 二维云台

3. 功率管(200V以上,5~10A)

4. 自耦变压器(100VA及以上)

5. 隔离变压器(100VA及以上)

6. 四轮电动小车(投影尺寸不大于250×250mm,质量不大于1.5kg)

7. 多旋翼飞行器(最大轴距不大于420mm)

8. MSP430/MSP432处理器模块(或Launchpad)

9. 红外传感器(20℃~50℃)

10. 温度传感器LMT70

11. 模拟前端芯片ADS1292

12. 运算放大器

13. ADC

14. DAC

02.省赛测试仪器

1. 功率分析仪(电参数测试仪)

2. 五位半万用表

3. 心电信号模拟器

4. 温度计(量程50℃,精度1℃)

5. 体温表

6.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5米卷尺

-----------------------------------------------------

想想还是搬过来一下吧~看到这些器件,设备,大家觉得今年会怎么出题呢????

管管来聊一下,这一两年的情形,咱们国家自己的东西,在哪方面比较缺?? 光刻机???

疫情原因,医疗方面的比如血氧仪?红外测温???

运输方面的无人驾驶?

还有什么?你来猜一猜??出哪些题目?用哪些器件?

看谁猜的最准,分析最到位???

为鼓励大家发言,到正式题目揭露后,咱们评选出3名猜的最准,分析最详细最有道理的网友,送出神秘小礼物哦~~~

竞猜时间:即日起-10月9日23:59

网友:
根据今年的特殊情况,

1,在医用方面就是远距离测试显示设备

2,在洪水运输方面就是无人运输设备

3,在科技方面就是光刻机和半导体芯片方面   这个有难度  也比较复杂  一般不能这么难

先这个位

网友:
1、云台和温度传感器等应该会有远程测温吧,毕竟还有体温计和手持式激光测距仪/5米卷尺在测试里面,而且现在大学里有许多这种仪器,可能还会有温度成像在提高部分

2、摄像头和电动小车可以一起组成智能车,或者再来一次远程充电(笑)

3、有个模拟心电,应该会有一个测心电的题吧,做手环吗,也可能和LMT70一起做测温、测心电手环,不过感觉测温应该是远程测

今年应该有题好多与医疗相关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带陆地可行走多旋翼飞行器,用于抗震救灾,第二个应该是电子测体温计

网友:
娴嬫俯鐩稿叧鐨

网友:
图像人脸温度识别之类的,检测人的体温,进行筛选隔离怀疑感染者

网友:
摄像头,二维云台---是通讯,测控方面的。
功率管,自耦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电源变换方面的。
四轮电动小车--是通讯,机器人方面的。
多旋翼飞行器--是通讯,控制方面的。
MSP430/MSP432处理器模块,红外传感器--是远程非接触测温方面的。
模拟前端芯片ADS1292,运算放大器,ADC,DAC,--是模拟电路,信号处理,方面的。

网友: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组委会所给材料清单中列举的元件:

  1. 摄像头:捕获图像,捕获人脸图像,openMV类的摄像头可以进行人脸框定。
  2. 二维云台:可以实现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的运动。当然可以搭载摄像头或其他传感器,或者同时搭载摄像头和其他传感器。
  3. 红外传感器:物体会发出电磁辐射,这种电磁辐射能被红外温度传感器测量。当物体温度变化时,其辐射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会随之变化,红外传感器能将这种波长的变化转换为温度的变化,从而实现监控、测温的目的。
  4. 温度传感器LMT70:TI最近发布了适合人体温度测量的小外形精确LMT70模拟温度传感器。
  5. 模拟前端芯片ADS1292:TI的计划就很好的走在前面,对于生理电采集方面相继推出了ADS124x系列和ADS129x系列。此芯片可以方便的采集到心电和呼吸信号,ADS1292R应用范围: 医疗测量仪器(心电图图(ECG))包括:病人看护:动态心电图图(Holter)、、事件、应激、和包括心电图图(ECG)在在内的生命体征、自动体外除颤器、和远程医疗。体育运动和健身(心率、呼吸、和和ECG)高精度、同步、多通道信号采集。

以上就是几个主要元器件的简单介绍。下面就猜猜题吧?!

猜题一:二维云台同时搭载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摄像头捕获人脸,使二维云台调整上下左右方位从而使红外传感器对准人脸,实时跟踪,进而测量体温,温度实时显示,对于体温异常的人会发出警报,并将体温异常人脸显示在屏幕上留下备份。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和专家组用仪器(温度计、体温表)测出的结果进行比对,结果准确者得分高。

猜题二:使用模拟前端芯片ADS1292采集心电信号模拟器发出的信号,采集后要分辨信号波形频率、幅度等参数,要能在显示屏上显示采集到的波形,并可以计算心率等参数,心率计算时可能要用到FFT变换,计算一定时间内采集到的心电数量。

猜题三:简易功率测量装置。

网友:
(1)非接触式体温识别;

(2)人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