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

楼主:
在下是模电小白,求问各位大神,如下图所示的放大电路,我如何测量其输出阻抗?

求各位大神赐教

(Ps:输入端为0-3.3V方波脉冲,脉宽500ns,脉冲间隔10ms;空载时输出端为-400V的高压窄脉冲)

网友A:
该电路输出端输出-400V脉冲(脉冲存在时)的输出阻抗很低,接近于MOS管导通电阻RDS(ON)

测量该电路在输出脉冲存在时的输出阻抗,应该接上额定负载时测量其输出脉冲幅度,然后改变负载,再测量其输出脉冲幅度。由于脉冲存在时输出阻抗相当小,测量比较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输出端输出-400V脉冲(脉冲存在时)的输出阻抗很低,接近于MOS管导通电阻RDS(ON)。 测量该电路在输 ...

请问大神:R10和R11的存在不会对电路的输出阻抗产生影响吗,R10=2.22k欧,R11=390k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R10和R11的存在不会对电路的输出阻抗产生影响吗,R10=2.22k欧,R11=390k欧

“R10和R11的存在不会对电路的输出阻抗产生影响吗”

这要从输出端负脉冲如何形成说起。

输入信号是宽度0.5us,周期10ms的正向脉冲。一个脉冲过去后,Q3关断,Q1Q2联接处为低电平(接近于地),功率MOS管关断。此时电容C6经R7、R10充电。因为10ms对0.5us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故C6可以充电到将近400V。

输入信号脉冲到来时,功率MOS管导通,电容C6左端电位下降到接近于地。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故C6右端电位接近-400V。所以脉冲存在这段时间里,输出阻抗很低,接近MOS管导通电阻。R10和R11在负脉冲存在(也就是电容C6放电时间内)与负载并联,只会减少输出阻抗,不会增加输出阻抗。不过,R10和R11与MOS管导通电阻相比较,要大至少三个数量级,所以对输出阻抗影响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R10和R11的存在不会对电路的输出阻抗产生影响吗,R10=2.22k欧,R11=390k欧

图中二极管型号为1N4148,恐有误。1N4148耐压不过100多伏特,允许电流仅数百mA(脉冲)。

网友:
根据产品或设计指标取最大负载接入,用带宽足够的存储示波器(如果脉冲连续且周期固定也可用常规示波器)记录电压峰值。再取一个小负载,比如可取最大负载的1/10,同样得到一个电压,而输出级可以看成是一个恒压源串联一个电阻即输出阻抗,这时就能根据前后两次测量值计算出输出阻抗了。两次测量的电压值差别越大,结果越精确。不过因电压较高,又是窄脉冲,在内阻不大的情况下确实如maychang所说的测量会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R10和R11的存在不会对电路的输出阻抗产生影响吗,R10=2.22k欧,R11=390k欧

该电路在负脉冲持续期间,输出阻抗很低,但脉冲过后该电路输出阻抗相当大。脉冲过后,MOS管关断,电容C6由电阻R7和R10充电。此时二极管D3D5反向,影响输出阻抗的是电阻R11和R14以及那四个反并联的二极管。反并联的二极管中必有一组导通,内阻比较小,通常可以忽略。所以影响输出阻抗的是R11和R14。

网友:
脉冲电路的阻抗要考虑复阻抗,测2次参数基本可计算得出

网友:
为什么要测2次?原因:窄脉冲的谐波非常丰富,回路中的LCR决定了输出频率和波形,开路测到的是一个指数曲线,能得到的是输出并联电阻,与输出阻抗无关。那么,加载再测一下参数就能得跟据欧姆定律得出输出内阻吗?这是初中三年级物理。那么,怎么办?

第一步,用一个“集总参数”的L或C去附加在回路的寄生参数,测量前后的频率,求得电路中的寄生的L、C

第二步,接一个恬当的电阻,测得分压,跟据阻抗三角,串并变换,剥离出电路中LCR串联总支路的R

网友:
如果刚好谐振,那么阻抗显然就是R,若不是,则可能是R+jX, 或R-jX

多看PDF多思考,少扯蛋

网友:
在输出和负载之间传一个小电阻,i=(Vo-Vl)/r;输出阻抗ro=Vo/i。

网友:
像是超声换能器的驱动

网友C:
如果要跟换能器做阻抗匹配不需要知道输出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跟换能器做阻抗匹配不需要知道输出阻抗。

您好,请问如果不知道输出阻抗的情况下如何与超声换能器做阻抗匹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如果不知道输出阻抗的情况下如何与超声换能器做阻抗匹配呢

做阻抗匹配要依据换能器的参数做

网友:
换能器参数:fo(谐频);deltaf(频带宽度);Q(机械品质因数);Ro;Co。
据此先求L,电容Co公差较大,按正负20%计,电感值亦如此;
求:回路特性阻抗;
      输出回路的效率;
      回路谐振阻抗;
      电感电流:换能器输出功率、负载电压、电感电流;
      感谐振阻值;
      匹配电容值。
实际上最后要求出的是并联在换能器上的匹配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