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树莓派4驱动3G上网卡实现收发短信和无线上网

楼主:
手里有一个华为E353的3G上网卡,正好利用树莓派4来驱动一下。

华为E353参数:

网络模式:双模

总线接口:USB

天线类型:内置天线

网络类型:3G:HSPA+,WCDMA

频率范围:HSPA+/HSPA/UMTS:2100MH

数据传输率:下行最大21.6Mbps 上行最大5.76Mbps

存储:存储卡支持Micro SD卡,最高可支持32GB

1,利用E353发送短信

手机卡要取消PIN密码,然后查看一下短信中心号码是否正确。然后将SIM卡插入到上网卡中,在安装完gammu软件后再插入到树莓派的USB3.0的接口中,因为USB3.0的输出电流能大一些,免得供电不足。

然后使用lsusb命令查看,看是否可以正确识别。

lsusb后发现可以正确识别

然后打入命令(注意大小写),看是否可以发现三个设备,可以的话就不用安装usb-modeswitch了。

ls /dev/ttyUSB*

然后安装gammu

sudo apt-get install gammu

进行配置

sudo gammu-config

端口选择/dev/ttyUSB0 (注意大小写),然后选择“save”,回车。

然后查看是否配置成功,成功的话会显示设备,制造商,型号,固件,IMEI,SIM IMSI信息。

sudo gammu --identify

发送短信(注意大小写),使用下列格式。由于编码问题,现在只能发送大小写英文和数字。

echo "Test SMS" | sudo gammu sendsms TEXT 138xxxxxxxx

发送短信成功。

2,利用E353接收短信

基本的短信发送功能实现后,就要试验接收短信的功能。

安装 gammu-smsd

sudo apt-get install gammu-smsd

然后编辑配置文件,将参数改为以下参数,具体的可参考英文网址https://wammu.eu/docs/manual/smsd/

sudo nano /etc/gammu-smsdrc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Gammu SMS Daemon

# Gammu library configuration, see gammurc(5)

[gammu]

# Please configure this!

port = /dev/ttyUSB0

connection = at19200

# Debugging

logformat = textall

# SMSD configuration, see gammu-smsdrc(5)

[smsd]

service = files

logfile = syslog

# Increase for debugging information

debuglevel = 0

# Paths where messages are stored

inboxpath = /var/spool/gammu/inbox/

outboxpath = /var/spool/gammu/outbox/

sentsmspath = /var/spool/gammu/sent/

errorsmspath = /var/spool/gammu/error/

更改后重启系统(重点),可以看到E353的的指示灯间隔几秒闪一下蓝色的指示灯,打电话提示忙,发短信就可以在/var/spool/gammu/inbox/这个路径下看到接收到的短信(默认的pi用户权限不够,可以设置权限或用管理员root权限访问),以年月日时间和电话号码为文件名的txt文件,打开就可以查看短信内容了。至此短信接收试验成功。

3,利用E353拨号上网

安装PPP协议是用于拨号的必备协议

sudo apt-get install ppp

安装拨号wvdial

这一步是要给你的树莓派安装拨号的管理软件,以便很好的操作拨号联网。

sudo apt-get install wvdial

然后是配置

sudo nano /etc/wvdial.conf

必须加入下列命令

Init3 = AT+CGDCONT=1,"IP","3gnet"

下面是可选的命令

Init4 = AT+CFUN=1

然后是Phone的号码为

Phone = *99#

用户名和密码可以随便写,但是不能不填。

然后敲入命令 sudo pon.wvdial 开始连接,耐心等待10秒,会看到3G上网卡的指示灯变为蓝色常亮,就是连接上网络了。

如果成功, 会输出CONNECT等信息。

这时拔掉有线网线,这时3G上网卡是连接到网络了,但树莓派还是不能上网,因为路由没改。

还需要敲入下列命令。

sudo route del -net 0.0.0.0

sudo route add default dev ppp0

然后用sudo route –n 看一下路由信息。

这时候在ping一下网络,就能看到返回的数值了,我这里3G网还是太慢。

总结:安装了上网卡树莓派扩大了树莓派的网络使用范围,可以在外面进行联网操作。

gammu接收短信后还可以执行自定义的脚本,可以做为短信控制器使用。

gammu软件的功能非常强大,除了可以连接上网卡,还可以连接手机,将手机变成上网卡,对nokia手机的支持比较好。具体手机支持的列表见:https://wammu.eu/phones

网友A:
谢谢分享,3G卡似乎已经没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3G卡似乎已经没啥用了

应该还是有一些场合需要使用的吧。毕竟像5G这种都是耗电收费之类的很高的。我觉得3G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3G卡似乎已经没啥用了

呵呵,我手里有什么就试验什么,太穷,没有4G上网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有一些场合需要使用的吧。毕竟像5G这种都是耗电收费之类的很高的。我觉得3G还是有市场的。

没了,要么2G,要么4G。

3G东西都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手里有什么就试验什么,太穷,没有4G上网卡。哈哈。

可以搞搞2G,现在用2G的场景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