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905 EVM测评】南芯电源板I2Ctool的使用晋级兼作业改错

楼主:
1、上次作业如果判分,应该是不及格,因为再I2C tool的工具设置错了。最重要的就是输出方向没有选择正确,设定电压,需要先选择输出方向,然后再设定电压,

在第05项Global_CTRL的DR应该选择1,表示放电。分别设定电压为7V和15V

2、于是出新状况了,

- 设定15V的显示18.6V

设定7V的显示8.02V

为选择,仍然为5V的显示为5.66V

如果方向选择错误,也就是反向加电压,显示1.56V。

3、简单分析,显然设定电压的方便性是毋庸置疑,只通过I2C设定就可以轻松调整电压,只是这个数值和手册中显示的线性设定值不同,这个应该是实验的方法有些问题,需要继续分析一些。

所以,这个是一个dummy的作业,就是使用电阻设定充电电池的充电电压,而放电状态的输出电压是软件控制。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就是安全充电,自如放电,参照示范连接线,就是一个快速上手的双向电源芯片。高度集成的设计,可以使得整个设计变得简单。那么做一个程控电源,不要太简单了

具体还是有设置问题,需要继续学习。

来自 7楼

南芯SC8905 EVM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4-1-1.html

网友A:
初步判定,要么IC损坏,要么万用表存在异常。试验步骤是正确的,建议先换块万用表对比测试一下,若还是存在异常,可以联系我们邮寄新的IC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定,要么IC损坏,要么万用表存在异常。试验步骤是正确的,建议先换块万用表对比测试一下,若还是存在 ...

谢谢。

万用表有一大把,可以换一个再测。确实高度集成的电源芯片,可以自定义设定的参数很多。其他的性能也可以用设备逐个测试的,看起来用这个芯片做个板子会很有意思的。

网友B:
我觉得万用表的误差可能性更大些,测量数据普遍偏大10%多一点。楼主的5v电源不知是取之何处,如果是电脑的USB取电,则误差不至于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万用表的误差可能性更大些,测量数据普遍偏大10%多一点。楼主的5v电源不知是取之何处,如果是电脑的U ...

看楼主上一个帖子,是用了一个可调输出电压模块将输出电压调至“万用表显示5V”。

所以才怀疑万用表本身有损坏的可能。

当然,也不能排除SC8905是否损坏,所以才建议对照测试。

网友:
    万用表本身就存在测量误差,但一般误差不会那么大,除非出故障了,但一些数字电压电流表头的误差就很难说了。我的可调电源上的电压电流表精度就差,但一般的使用也就够了,在我的应用中没有那么高精度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