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4050电量跳变

楼主:
目前开发的一款电池包是4串10并,使用的是bq4050,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放2个月后给电池包充电时充到92%后充电电流很小了,单串电池电压都在4.16V以上了,电量直接由92%变为100%,拔掉充电器后一带载电量又变为92%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解决吗.附件是监控到的数据

网友A:
如果新电池无此现象即可判定是电池的问题,有老化迹象。锂电池长期存放应半充。

网友:
到92%后充电电流很小了,,那是进入尾部充电阶段了。

重新写入参数,看是否一致可以判断是否电芯问题

网友B:
进行参数写入时,电压校准应该是少不了的

还有就是充电没到最低电压或终止电压,或许设置尾部电流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电池无此现象即可判定是电池的问题,有老化迹象。锂电池长期存放应半充。

电池只做过2次充放电循环,且放置之前有充电到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行参数写入时,电压校准应该是少不了的 还有就是充电没到最低电压或终止电压,或许设置尾部电流太小 ...

电压已经校准过了,软件检测的与实际电压相差不大;充电到92%的时候电池电压每串都在4.18V以上,这个时候电池应该是处于满电状态的,个人认为电量从92强行校准到100%可以理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放电的时候SOC逐步下降吗,而不是直接由100%掉到9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只做过2次充放电循环,且放置之前有充电到80%

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换电池做对比测试,包括来自不同厂家、不同容量、不同使用/储存期的多种电池。

网友:
您好!我看到您说的那个充满跳变和带负载跳变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是由于电池老化导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