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2525A芯片的内部结构问题

楼主:
6芯积分

如图1,是SG2525驱动芯片的内部图

【1】图2中说到(黄线部分),图1内部的振荡器输出分为两路,一路是时钟脉冲形式送给后级逻辑门电路,一路是锯齿波形式送给内部比较器同向端。

从图1可看的得知,送给内部比较器的信号,是来自输入引脚Ct端,怎么又说成是来自振荡器的输出呢?

【2】图2中(最下面的黄线部分)说到,或非门其中一个输入信号来自振荡器的锯齿波输出,但是之前说过锯齿波不是送给了内部比较器同向端吗?

                                                                                                    图1

                                                                                                    图2

网友:
【1】图2中说到(黄线部分),图1内部的振荡器输出分为两路,一路是时钟脉冲形式送给后级逻辑门电路,一路是锯齿波形式送给内部比较器同向端。

从图1可看的得知,送给内部比较器的信号,是来自输入引脚Ct端,怎么又说成是来自振荡器的输出呢?

看书不仔细。

文中说得很清楚:振荡器输出分为两路,一路是时钟脉冲形式送给后级逻辑门电路(下图中用蓝色表示),一路是锯齿波形式送给内部比较器同向端(下图中用红色表示)。

网友:
二楼图中可以看出:红色这路信号和蓝色这路信号都联接到片外,红色信号联接到5脚,蓝色信号联接到4脚。该芯片联接好外部元件,上电后可以用示波器看到4脚和5脚的波形。4脚波形是窄脉冲,5脚波形是近似锯齿波。

网友:
【2】图2中(最下面的黄线部分)说到,或非门其中一个输入信号来自振荡器的锯齿波输出,但是之前说过锯齿波不是送给了内部比较器同向端吗?

这里所说的 “或非门其中一个输入信号来自振荡器的锯齿波输出” ,是指锯齿波经过比较器的输出(矩形波),再经锁存器锁存的信号,如下图绿色所示。

网友A:
负责产生矩形脉冲(PWM波)的部分是上图中标注 “PWM” 和标注 “Latch” 的部分,负责产生 “死区” 的是蓝色线,负责两路交替输出的是图中标注 “F/F” (Flip/Flop) 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责产生矩形脉冲(PWM波)的部分是上图中标注 “PWM” 和标注 “Latch” 的部分,负责 ...

SG2525的实际电路中,CT脚对地接一个电容,RT脚对地接一个电阻,以此确定振荡频率。

【3】但是资料里说,在CT脚和Discharge脚之间串接一个电阻,来设定死区时间,而在5楼中说到蓝线部分是产生死区,这个原理是什么样的?

【4】第7引脚(discharge)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当其所接的内部三极管(2楼图中红线包围附近的三极管)导通时,把与CT脚外接的振荡电容电量释放,从而使SG2525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