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系列做ADC多路采样时遇到某一路采样数据有时准确有时错误的情况

楼主:
1芯积分

如题,间歇性错误,测试发现基准电压也没毛病,ADC切换也延时了,采样值也是丢掉前两次数据,在求平均值的,也是按照官方文档来的,就加了多路ADC,不知道哪里有毛病

网友A:
ADC的多路输入端并联到同一个稳定的电压源上,多路轮流转换,看看各路是否有所不同。

如果仍有某一路间歇性错误,那就可以判断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某一路是固定的一路还是多路中随机的一路?错误又是怎么个错误?要根据输入波形和采样点进行分析,最好先在固定电平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的多路输入端并联到同一个稳定的电压源上,多路轮流转换,看看各路是否有所不同。 如果仍有某一路间 ...

不是该还有间歇性错误就是软件问题,没错就应该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一路是固定的一路还是多路中随机的一路?错误又是怎么个错误?要根据输入波形和采样点进行分析,最好先在 ...

固定的一路,有时数据是准确的,有时数据又错误了,错误的数据是正确数据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的一路,有时数据是准确的,有时数据又错误了,错误的数据是正确数据的一半

务必先确定输入与对错间的关系,可以先统一输入固定电平,进而交叉替换不同的输入端口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