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的一个电路图,这个电路如何起振,恳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这个电路如何起振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电容三点式,但是中间接地,不是反馈端接地,所以你画得有问题

网友:
这个震荡电路适用于高频,但不是很稳定,比较好的话,应该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电容三点式,但是中间接地,不是反馈端接地,所以你画得有问题

我对比很多次了,原图就是这样的,我都没搞懂,它咋个起振?我才疏学浅,没懂原图思路。